工程师的宝藏手册!4G模组:Air780EPM其他硬件接口

楼主(2025-03-25):
从传统串口通信到高速数据交换,从传感器接入到电源管理,这款模组通过多达十余种硬件接口,构建起了一个高度灵活、低延迟的硬件生态体系。

一、ADC 接口设计指导

Air780EPM 模块(LuatOS 版本)支持 4 路通用 ADC 接口,管脚分布如下:
ADC 接口特性:
分辨率:12bit
量程:0~1.1V
时钟频率(fc):1.625MHz~6.5MHz
采样频率: fc / 16
积分非线性: +-1.2mV
微分非线性: +-0.3mV
功耗:400uA
ADC 分压模式: ADC 管脚可以设置为两种分压模式。
外部分压模式:此模式下 ADC 管为直通模式,量程 0~1.1V。此模式下如果想要增加测量量程可以采用外部电阻分压的方式。
内部分压模式:
此模式下可以配置内部的分压电阻,但内部的电阻分压只有固定几组组合。注意在内部分压模式下,不建议再加外部的分压。

二、指示灯设计指导

状态指示灯功能仅在 Air780EPM AT 版本支持,作为网络状态指示灯使用,而对于 LuatOS 版本,此管脚仅作通用 GPIO 管脚使用;

网络指示灯功能逻辑:

注意:网络指示灯为 AGPIO 类型管脚,在休眠时可以保持电平。

网路指示灯参考设计

三、I2C 接口设计指导
Air780EPM 支持 1 路通用 I2C 接口(仅 LuatOS 版本支持),可以连接各类 I2C 外设。

I2C 接口特性
- 支持主/从模式 - 三种速率:100KHZ ; 400KHZ ;1M HZ - 支持 16B FIFO - 支持 DMA 模式
注意: I2C 接口为普通 IO 类型接口,在模块休眠状态下会掉电。

I2C 参考设计

四、SPI 接口设计指导

Air780EPM 支持一路标准 4 线 SPI 接口

接口特性:
- 支持主从模式 - 最大时钟频率:25.6MHz - 独立的发送和接收 FIFO - 支持 DMA 模式

五、USB 接口设计指导
Air780EPM 支持 1 路 USB2.0 接口, 支持下载,调试,以及 RNDIS 数传。

接口特性:
1、支持 USB2.O
2、支持快速(12Mbps);高速(480Mbps)模式

USB 接口参考设计:

设计注意事项:
1、USB 走线需要严格按照差分线控制,做到平行和等长;
2、USB 走线的阻抗需要控制到差分 90 欧姆;
3、需要尽可能的减少 USB 走线的 stubs,减少信号反射;USB 信号的测试点最好直接放在走线上以减少 stub;
4、尽可能的减少 USB 走线的过孔数量;
5、在靠近 USB 连接器或者测试点的地方添加 TVS 保护管,由于 USB 的速率较高,需要注意 TVS 管的选型,保证选用的 TVS 保护管的寄生电容小于 1pF;
6、VBUS 作为 USB 插入唤醒作用,并不直接参与 USB 插入检测,非必须,在不需要 USB 插入唤醒的场景也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