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请问GD32F103RE系列,内部晶振的话,串口可以吗?

楼主(2025-03-25):
请问GD32F103RE系列,内部晶振的话,115200能否长期可靠稳定工作?例如连接串口蓝牙模块

网友A:
对于 115200 波特率,如果使用内置的 RC 振荡器,频率偏差可能导致波特率误差,导致数据传输过程中出现丢包、乱码或无法稳定通信等问题。

网友B:
一般来说,内部晶振的精度可能不如外部晶振或振荡器,但在许多应用场景中,它仍然能够提供足够的稳定性来满足串口通信的需求。

网友B:
GD32F103RE系列微控制器使用内部晶振时,串口是可以工作的,并且在115200波特率下通常能够提供长期可靠稳定的通信。

网友C(2025-05-09):
GD32F103RE系列使用内部晶振时,串口通信在115200波特率下可以长期可靠稳定工作

网友D:
GD32F103RE的内部高速晶振(HSI)频率为8MHz,但精度较低(±1%~2%),受温度、电压等因素影响较大。

网友E:
对于对时钟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如普通串口通信),HSI可满足需求。

网友F:
若使用蓝牙模块,115200波特率在HSI下可稳定工作,但需确保晶振频率偏差在可接受范围内。

网友G:
115200波特率对应的时钟频率为115200×16=1.8432MHz。使用HSI(8MHz)作为时钟源时,需通过分频和倍频配置系统时钟。若系统时钟配置为48MHz(HSI×6),则USART时钟为48MHz/16=3MHz,可精确生成115200波特率。

网友H:
HSI的频率偏差可能导致波特率误差,若误差超过±2%,可能引发通信异常。实际测试中,若HSI频率稳定在8MHz±1%以内,115200波特率可长期稳定工作。

网友I:
确保系统时钟配置正确,避免使用HSI直接作为USART时钟源,应通过PLL或分频器生成稳定的时钟

网友J:
若HSI频率偏差较大,可通过调整USART的BRR寄存器进行微调。

网友K:
一定要保证电源稳定,避免电压波动导致HSI频率变化。

网友L:
一般来说,内部晶振是可以支持串口通讯的,不过串口通讯频率不要太高,最好是115200以下,而且交互频率也不要太快

网友M:
一般来说,内部HSI晶振下115200波特率通信是理论可用的,且短期测试也能正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