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TLE5012的速度计算

楼主(2025-03-25):
首先阅读用户手册,查看到角速度计算算式如下图:
第14bit是方向,低14位[13:0]是速度数据,去掉高两位,使用低14位计算速度,发现磁铁静止时计算出的速度值在10左右和16374左右变化,磁铁旋转时只有一个方向的速度正确,另一个方向计算出的速度完全不对,于是查找资料,查到了代码资料:https://github.com/Infineon/TLE5012-Magnetic-Angle-Sensor
相关代码:
errorTypes Tle5012b::getAngleSpeed(double &finalAngleSpeed, int16_t &rawSpeed, updTypes upd, safetyTypes safe)
{
        int8_t numOfData = 0x6;
        uint16_t rawData[numOfData] = {};

        errorTypes status = readMoreRegisters(reg.REG_ASPD + numOfData, rawData, upd, safe);
        if (status != NO_ERROR)
        {
                return (status);
        }

        // Prepare raw speed
        rawSpeed = rawData[0];
        rawSpeed = (rawSpeed & (DELETE_BIT_15));
        // check if the value received is positive or negative
        if (rawSpeed & CHECK_BIT_14)
        {
                rawSpeed = rawSpeed - CHANGE_UINT_TO_INT_15;
        }

        // Prepare firMDVal
        uint16_t firMDVal = rawData[3];
        firMDVal >>= 14;

        // Prepare intMode2Prediction
        uint16_t intMode2Prediction = rawData[5];
        if (intMode2Prediction & 0x0004)
        {
                intMode2Prediction = 3;
        }else{
                intMode2Prediction = 2;
        }

        // Prepare angle range
        uint16_t rawAngleRange = rawData[5];
        rawAngleRange &= GET_BIT_14_4;
        rawAngleRange >>= 4;
        double angleRange = ANGLE_360_VAL * (POW_2_7 / (double) (rawAngleRange));

        //checks the value of fir_MD according to which the value i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speed will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if prediction is enabled then, the formula for speed changes
        finalAngleSpeed = calculateAngleSpeed(angleRange, rawSpeed, firMDVal, intMode2Prediction);
        return (status);
}

发现里面的rawSpeed根据方向不同,赋值不一样,也就是说正转(15位是0)时速度值(低14位[13:0])是从小到大,但是反转(15位是1)时速度值是从大到小,所以当第15位是1时,速度需要使用最大值减去比如使用0x100 - 速度值,也可以像上述源码中一样带着正负号进行运算:rawSpeed = rawSpeed - CHANGE_UINT_TO_INT_15;但是用户手册的公式中并未提到反转时的计算方法,踩坑了。

网友A:
速度计算应该如何快速控制呢?

网友B:
TLE5012的速度计算有哪些优势?

网友C:
速度计算准确率如何?

网友D:
这个误差挺大的吧

网友E:
TLE5012的速度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