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请问可以给个demo给我参考下吗,我也正在给450i开发版移植一个ucos系统,但是一直没成功,谢谢

楼主(2025-03-25):
我自己移植没成功,然后自己在网上下载了一个别人移植的 但是当我创建3个任务的时候  出现无法运行任务

网友A:
估计是你的堆栈设置的有问题吧

网友B:
uC/OS-II依赖PendSV和SysTick中断进行任务调度,如果未正确修改中断向量表,可能导致调度失败。

网友C:
你三个任务之后无法运行,提示什么?

网友D:
如果任务的堆栈空间过小,可能导致任务切换时栈溢出,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E:
使用OS_TaskStkChk()函数检查任务堆栈使用情况,确认是否有溢出

网友F:
如果系统时钟(如SysTick)未正确配置,uC/OS-II无法进行时间片调度。

网友G:
确保OS_CPU_SysTickInit()正确初始化,并且SysTick中断优先级设置为最低(避免影响任务调度)检查SystemCoreClock是否正确设置,确保SysTick的计时基准准确。

网友H:
其实多个任务优先级相同或未正确设置,可能导致调度异常。

网友I:
一般来说如果全局中断未开启,uC/OS-II无法进行任务切换。

网友J:
可能是外设(如GPIO、UART等)初始化异常,可能导致任务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