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助:快充适配器协议问题

楼主(2025-03-25):
STC单片机用5V供电,把串口的TX和RX直接接到Type_C的D+和D-脚上,接上快充适配器,单片机供电瞬间会让适配器误判,直接输出9V电压,这个原因是啥?求大佬告知

楼主:
这是接口图

楼主:
目前做了一些验证,用了两个不同厂家的130W充电器,其中一个会出现这个情况;还有就是我将STC单片机供电换成3.3V,这个问题暂时消失了,但是市面上快充充电器品牌很多,没办法全部测试,担心后面还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想搞清楚原因,从根源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刚上电单片机电平是浮空的 你可以外接上拉/下拉

网友B:
你这样改,
增加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C:
D+ D-是差分信号,如果你用串口本身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