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7801休眠唤醒

楼主(2025-03-25):
请教各位大神,AC7801配置计入stop模式使用外部中断唤醒后,ADC和DMA无法正常使用了,已经试过在stop之前将ADC和DMA关闭和
DeInit了,唤醒后也重新进行了初始化,在使用PWM模块重新初始化是可以的,手册上写ADC为可选开启,DAM和PWM时是关闭,目前就是唤醒之后重新初始化电流采样异常

楼主:
多次尝试之后发现,是DMA模块在进入stop模式后出现问题,还在排查原因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通过SPM使能CAN唤醒后,发现CAN虽然可以唤醒MCU,但是却无法执行CAN接收中断,各位师傅能否解答一下

楼主:
搞错了,CAN唤醒后会优先执行唤醒后的程序,如果需要将所用于唤醒的can报文,同时执行中断的话需要再can唤醒后对can重新初始化。不直到我的理解对不对,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佬指出,感谢

楼主:
在放弃使用规则组+DMA的组合,而去使用注入组,放弃使用DMA模块时,在唤醒时电流采样得到了解决,所以目前认为还是DMA模块在唤醒后有问题,但是目前还未找到相关原因。下面要通过去比较唤醒前后的寄存器差别去寻找原因,如果各位佬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可以介绍一下问题原因,或者解决措施,感谢

楼主:
在keil调试中通过Peripherals窗口查看寄存器,发现唤醒后设置,和不使用唤醒设置,寄存器的值好像都是一样的,晕了

网友A:
没有原厂对接么?原厂有技术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