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70i评估板打印输出乱码求助/已解决

楼主(2025-03-25):
用的是GD32F470i评估板子,跑的gd官网上下载的评估版样例程序。程序跑起来后串口打印输出的内容是乱码。
短接板子uart tx和rx,自收发没有问题。上位机串口工具tx和rx短接,自收发也没有问题。
乱码是固定的乱码,比如,板子发出的0x03字符,上位机串口调试助手收到的是0xf9。串口调试助手发0xf9,板子收到0x03.
可能原因在哪里呢?上位机和板子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都设置的一样。//
已解决。串口经过max3232芯片转出来的是12v信号,和目前用的usb转串口线都不兼容。插了排针线直接从pa9/pa10接tx/rx信号出来就可以用了

网友A:
排查可能存在其他硬件连接问题,如接触不良、线路损坏等。

网友B:
可能仍存在波特率设置不匹配问题。

网友C:
可能串口配置错误导致的!

楼主:
已解决。串口经过max3232芯片转出来的是12v信号,和目前用的usb转串口线都不兼容。插了排针线直接从pa9/pa10接tx/rx信号出来就可以用了

网友D:
可能存在硬件资源冲突。

网友E:
GD32F470i的固件和上位机的串口驱动程序用最新版本。

网友F:
外部电磁干扰可能影响串口通信的稳定性,导致数据乱码。

网友G: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等工具检查实际的波特率是否与设置值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