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请教

楼主(2025-03-25):
各位坛友,现在测试电源带载能力时多用可调电子负载,无奈接触有限,请教大家那位有电子负载的工作原理以及使用手册等资料?还请分享一下,谢谢!

              tyw 注

@tyw :多谢前辈!
tyw
慢慢啃

楼主:
@tyw 前辈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请分享一下。

网友A:
用个灯泡或加热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灯泡或加热器就可以。

例如48V电动车充电器,如何选择测试负载?

网友A:
负载功率以电流形势展现,电流应该知道多小吧? 流过负载看电流  有24V灯泡!两个串联。48V充电器充电电压必须高与电池电压或恒压,当达到电池电压时电流减小后停止充电(智能的话要用电压比较器),充电电流的大小是充电器的功率标准,电流大电压高充的快,电流小充的慢,一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功率以电流形势展现,电流应该知道多小吧? 流过负载看电流  有24V灯泡!两个串联。48V充电器充电电压 ...

原来如此,等买两个灯泡先试试看效果。

网友A:
灯泡是有功率的 买对功率 只大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是有功率的 买对功率 只大不小。

功率大了的话,其阻值必然低,会不会造成充电器烧毁。

网友B:
灯泡当负载有个短板,那就是非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