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今天,一位同事被批评了,原因是...

楼主(2025-03-25):
今天,一位同事被批评了,原因是他在一个模块是这样编程的,下面给出大概示例
  1. typedef struct {......}MyStruct;

  2. MyStruct MyData;

  3. MyStruct *c_this = &MyData;

对于模块化编程,大家看出问题所在了嘛?

网友A:
this的使用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his的使用有问题吧

啥意思?

网友C:
也不算多大的问题吧,就是有点画蛇添足,主要看后面拿c_this干嘛用

可能跟编程风格有关系,我们是每个模块的对象在函数内都会使用 c_this 指向该模块的对象,这里定义的c_this是全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