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工程导入 STM32CubeIDE选择 MCU 陷入死循环

楼主(2025-03-26):
官网下载了 STM32CubeIDE,从 File->Open Projects from File System...并选择我的 True Studio 项目所在的路径。
会打开一个对话框窗口,要求选择正确的 MCU 后缀名。完成此操作后,相同的对话框窗口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选择 OK 或 Cancel 选项的结果相同,即使使用关闭按钮,我也无法跳过轮回。
只能祭出大杀器从任务管理器关闭 STM32CubeIDE。

网友A:
这个就是这样,这是java程序的通病

网友B:
STM32CubeIDE 的工作空间可能存在缓存问题,导致一直重复弹出相同的对话框。

网友C:
STM32CubeIDE本身可能存在某些未修复的Bug,导致在选择MCU时陷入死循环。

网友D:
项目配置可能不兼容。

网友E:
检查STM32CubeIDE版本,如果不是最新版本,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并重新导入项目。

网友F:
软件Bug吧!

网友G:
Java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