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XL1509-5.0V输出不稳压

楼主(2025-03-26):
今天新的PLC的板子贴片回来了,使用的是XL1509,原理图是布局都是没有问题的,XL1509的VIN输入端没有焊接电容,OUT电感后面用了两颗25V820F的电容,XL1509输出是5V,5V的电源上挂了一个通讯芯片SP485(5V版),板子刚上电,5V上的SP485芯片就炸掉并短路了,取掉炸掉的SP485芯片后,板子没有短路情况,测试XL1509-5.0V的输出端电压已经是9V多了,并随着VIN输入增加而变大,也就是XL1509-5.0没有稳压作用,输出电压过高导致后面的芯片全部烧掉。。。
,工模电感后面VIN上的EC2电容没有焊接,XL1509-5.0V性能不稳定,不能有效稳压,导致后级输出电压不稳定,后级芯片烧掉。。。。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我又试了几个板子,如果VIN上没有电容,XL1509-5.0V的10片板子,有3片不稳压,更新芯片后会好,这些XL1509-5.0V都是在嘉立创官网贴片,芯片应该都是正品,焊接VIN上电容后,不稳压的情况就没出现。。。。。。。。这个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总之就是觉得XL1509这个芯片稳定性不太好。。。。。。。。其中有一个板子开始是能稳压5.0V,我在直流电源的旋钮上调节XL1509输入电压的时候从28V快速降低到16左右的时候,XL1509不能稳压导致5V上的芯片烧毁短路,取掉烧毁的芯片,XL1509在空载的情况下输出和输入一样变化,换掉XL1509后,稳压又正常了。。。。。总结,我的印象是XL1509-5.0V稳压有问题,可靠性很低,特别是VIN没有电容滤波的时候。。。。。。。有没有被XL1509坑过的朋友呀,一起说说这颗芯片。。。。。。。。。。。。。。。。。。。。。补充下,L1的电感不是33uH而是100uH的插件工字电感,B3使用的SS34肖特基二极管..............................最早有个有刷直流驱动项目,也是用的XL1509,在电机刹车停止后,反向电动势竟然直接让XL1509烧掉,在XIN上加了TVS才解决烧XL1509的问题,给我印象XL1509很脆弱,哪里设计不对,比如电容,电感参数不匹配,就容易出毛病,没有TPS5430这类DCDC稳定好用

楼主:
补充下,L1我焊接的不是33uH的电感,而是100uH,5*8体积的工字电感。。。B3使用的是SS34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A:
这个100%不是芯片的问题
是你设计应用的问题
规格书你没好好看 研究

网友A:
一眼看到前后电容放太大了

网友A:
PCB图贴来看看,
实物图放张

网友A:
你确定焊的是XL1509 固定输出5V 不是其他版本固定输出 或者是ADJ版本?

网友B:
厉害,好像很少见到敢质疑芯片的人。
看LC商城备货都是一百多K以上,近期成交100单以上,那这些人不得哭死。

网友C:
1509-5.0用了很多,一直都没有问题。第4脚要接GND,不能悬空。

好的,感谢,下一板修改试试

网友C:
还有,输出电容不能太大了,参考一下规格书。

感谢,学习了

网友D:
多年来我用过非常多的XL1509,没遇到过问题,是你的使用问题。
首先,24V输入、5V输出、150KHz、33uH电感,临界电流是04.A,电流小于0.4A将会除以间歇状态。
其次,输入串联了共模电感后居然没有接电容EC2,不出问题才怪,EC2一定要接,不需要接这么大,一般220uF~470uF、低ESR的电容即可,最好再并联一个0.1uF+10uF的陶瓷电容。
输出电容用680uFx2,太大了,处于间歇模式尤其容易出问题,改为220uF低ESR电容吧。

感谢了!

网友E:
芯片烧毁是前端的电感的作用,这个应该是共模之外的其他寄生电感产生的,各种buck电路在这个情况都会烧毁
输出端反电动势损坏,是因为这个是双极性开关管ce反向耐压很低很容易击穿,如果mos型因为寄生二极管就不会烧
这两种情况都是设计失误,真的和芯片没啥关系

原理这样,谢谢了!

网友F:
输入不加滤波电容可不行啊。

网友G:
XL1509好像设计要求高,搞不好就容易烧。后来我用ME的产品挺好用的,后来好像被贝岭收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