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我只用PIC16和PIC18,其他的不选可以吧?

楼主(2025-03-26):
刚升级安装了最新版本

网友A:
不需要啊,PIC18用的是XC8

网友B:
没提示XC8,说明你安装过了,OK了。

网友C:
其他不用选可以的。

网友D:
新版本有啥好用的地方吗

网友E:
是的,在使用Microchip的开发环境时,您完全可以仅选择PIC16和PIC18系列单片机进行开发,这是完全可行的,并且能够满足许多应用需求。

网友F:
PIC16系列:特点:8位MCU,性价比高,适用于成本敏感型应用。应用场景:家电控制、传感器接口、简单的电机控制等。开发优势:资源占用少,开发简单,适合初学者和小型项目。

网友G:
一般来说PIC18系列特点:8位MCU,性能较PIC16更高,支持更多外设和功能。应用场景:工业控制、通信模块、人机界面等。开发优势:功能丰富,扩展性强,适合中型项目

网友H:
MPLAB X IDE,Microchip提供的免费集成开发环境,支持PIC16和PIC18系列

网友I:
XC8编译器,专为8位MCU设计的编译器,支持PIC16和PIC18。

网友J:
如PICkit 3或PICkit 4,支持PIC16和PIC18的编程和调试。

网友K:
ICD系列如ICD 3或ICD 4,提供更高级的调试功能。

网友L:
Harmony Configurator (对于PIC18某些高级型号):虽然Harmony主要面向32位MCU,但某些16位增强型PIC18型号也支持部分Harmony功能。

网友M:
PIC16和PIC18系列已经覆盖了从简单到中等复杂度的应用场景,能够满足大多数嵌入式系统的需求。

网友N:
使用8位MCU可以降低硬件成本,同时MPLAB X IDE和XC8编译器都是免费的,进一步降低了开发成本。

网友O(2025-04-25):
你完全可以只使用 PIC16 和 PIC18 系列,不选择其他微控制器系列,PICkit 4 和 MPLAB X IDE 完全支持这两系列,确保你可以顺利进行开发和调试。

网友O:
只要在选择微控制器时确保选择了正确的型号,其他系列的支持就可以忽略了。

网友P(2025-08-29):
可以的。PIC16 和 PIC18 系列在 8 位 MCU 领域应用成熟,若你的项目是低功耗、中低速控制场景(如家电控制、传感器数据采集、简单工业控制),二者足够满足需求 ——PIC16 性价比高、资源精简,PIC18 性能更强、外设更丰富。只需确认项目无高频运算、大量数据处理等 8 位 MCU 难以承载的需求,且现有开发工具(如 MPLAB X IDE)、代码库适配这两个系列即可。

网友Q:
可以。PIC16 和 PIC18 系列功能成熟,资源适配适用于多数中低端嵌入式场景,开发工具链完善,资料丰富。若项目对性能、算力要求不高,无需复杂外设(如高速通信、高级安全模块),仅用这两个系列完全能满足需求,且可降低学习和开发成本。

网友R:
可以。若项目需求匹配 PIC16 和 PIC18 的性能范畴,如中低算力、常规外设(UART、SPI 等)、中小存储容量,且对功耗、成本要求契合这两个系列特性,仅选用它们完全可行。后续开发中,依托 Microchip 成熟的工具链(如 MPLAB X)和技术文档,也能高效完成项目,无需额外引入其他系列。

网友S(2025-10-20):
可以。若应用场景是低复杂度控制(如家电、简单传感器节点),PIC16(8 位基础型)和 PIC18(增强 8 位,外设更丰富)足以满足需求,二者成本低、功耗适配、开发成熟。但若涉及复杂运算、多任务或高速通信,可能需 32 位系列,否则无需考虑。

网友T:
可以只使用 PIC16 和 PIC18,不选择其他芯片。这两个系列均为 8 位 MCU,PIC16 性价比高,适用于简单控制。PIC18 性能更强,支持更多外设。MPLAB X 等开发工具完全支持它们,开发资料丰富,能满足多数中低端嵌入式需求,无需选择其他系列。

网友B(2026-01-21):
当然可以,只用 PIC16 和 PIC18 完全能覆盖大多数嵌入式开发场景

网友U:
完全可以,只选用 PIC16 和 PIC18 系列完全能覆盖绝大多数 8 位嵌入式开发场景

网友V:
完全可以,PIC16 和 PIC18 系列是微芯经典的 8 位 MCU,覆盖了从入门低功耗到中高性能的嵌入式开发需求,纯用这两个系列做开发完全能满足绝大多数场景,不用其他系列完全没问题。

网友W:
完全可以。PIC16/18 属 8 位 MCU,成本低、外设适配工业 / 消费电子常规场景,开发工具链成熟,MCC 支持快速配置驱动。若项目无复杂运算、高频通信或大存储需求,二者足以满足控制类任务。仅需注意根据 IO 数量、内存、通信接口等参数匹配具体型号,无需升级至 32 位芯片。

网友W:
可以,完全没问题。MCC 支持 PIC16/PIC18,你只选这两个系列即可,不影响使用。MCC 会自动匹配对应外设和驱动,生成适配代码,无需关注其他 MCU。专注 PIC16/PIC18 开发,配置更简洁,避免无关选项干扰,提升开发效率。

网友X:
完全可以,仅用 PIC16 和 PIC18 做开发是非常可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