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CU超频,维稳很重要

楼主(2025-03-26):
记得当年刚买了台式组装电脑后,找同事给刷系统和检测一下性能如何,结果他一番操作下来直接把电脑给搞得CPU超温死机了。也是从那时开始,俺才知道什么是超频,以及由此带来的利弊并所需的注意事项。
对于现在线路上常见的MCU系统,超频也是某些情况下满足运行的非常规手段,但是在进行此种操作时,我们应该着重注意以下个方面的问题,否则很容易造成系统出现极端情况,导致得不偿失:
首先是电源容量,无论是什么的电子线路系统,电源容量无疑决定了其功率和稳定性。做为MCU系统超频操作,无疑需要更多的功率,一旦电源容量跟不上所需,势必会出现电压偏低引发的自动关机—重启现象;
其次是散热问题,这一点非常好理解,超频情况下MCU的发热量必然变大,一旦散热举措不到位,MCU系统内部超温部分必然会动作避免造成其硬性损伤,因此这也是需要考虑到的一个因素;
再次是超频运行时长问题,超频运行只是做为应急或者极端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因此其运行时间要做到精准,否则过长时间的超频运行对MCU系统的损伤或许是不可逆的;
最后一点是超频极限问题,对于MCU系统超频运行应该将超频范围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之内,否则很容易造成MCU系统彻底歇菜。

网友A:
现在的新电脑都跟手机一样了,带系统恢复功能。

网友B:
单片机也可以超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也可以超频啊?

可以超的。我把DSPIC33EP从70M超到100M而且还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超的。我把DSPIC33EP从70M超到100M而且还很稳

再高恐怕MCU就受不了了,毕竟超频功耗会变得更高,内部温度保护功能会启动。

网友D(2025-04-25):
这种加密芯片一般都是用在什么项目或者环境之中?

很多场合,例如工控设备的主板以及其它保护装置主板上。

网友E(2025-08-29):
MCU 超频需以稳定为前提。需逐步提升频率,配合示波器监测时序;适度提高核心电压(不超上限),加强散热(如加散热片);关闭非必要外设减少干扰,优化代码避免时序冲突;通过长时间烤机测试稳定性,兼顾性能提升与系统可靠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