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MCU数据存储的几种方法

楼主(2025-03-26):
一、真掉电
真掉电是指整个系统没有任何的电源,包括电池或是法拉电容这些。这时,数据的存储只能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
非易失性存储器包括外围或内置的: EEPROM、Flash;及SD 。
所需要的接口,由简到繁为: IIC、SPI、QSPI、SDIO。
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要参考单片机的外设情况,功能复杂度,成本来综合选择。
二、伪掉电
使用电池供电,主电源掉电的情况下。
数据的存储一般会在后备寄存器中,在低功耗模式下并保持RAM的运行。而关键的数据(如,与费用有关的)依然在存储到非易失性存储器中。
三、不掉电
这种方式一般不用另外的存储方式,所有数据都在你在RAM中,当然要RAM足够大,或是外挂SRAM。

网友A:
PIC可以扩展程序存储器吗,比如用外置的EEPROM

网友B:
Flash和EEPROM都用的话一般如何搭配?

网友C:
伪掉电情况下,后备寄存器的容量一般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可以扩展程序存储器吗,比如用外置的EEPROM

可以的,可以用IIC接口,一般单片机都有,没有也可以用IO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和EEPROM都用的话一般如何搭配?

一般情况下会只有一种,如果都用,Flash的速度会高一些,EEPROM速度低,根据数据关键必与时效性判断哪些数据存储在Flash,哪些存储 在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伪掉电情况下,后备寄存器的容量一般是多大

STM32的话,好像只有几十字节吧,这个是比较小的。

网友D:
对于真掉电的情况,使用 SD 卡存储数据时,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性能问题

网友E:
在选择非易失性存储器时,EEPROM 和 Flash 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F:
如果 MCU 的 RAM 不够大,有没有办法扩展 RAM 来满足不掉电情况下的数据存储需求呢

网友G:
在不掉电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监控 RAM 的使用情况,提前预警

网友H(2025-04-25):
掉电检测机制必须早于掉电,否则来不及保存。建议搭配电压监测芯片(如 STM 的 PVD、外部电压比较器)及掉电中断快速写入。

网友I(2025-08-29):
MCU 数据存储有多种方法:内置闪存(程序区,可存常量)、EEPROM(电可擦写,适合掉电保存少量数据)、SRAM(高速暂存,掉电丢失);外接 SD 卡(大容量存储)、SPI Flash(扩展非易失存储)、I²C EEPROM(简单扩展)。需根据数据量、读写速度、掉电保持需求选择。

网友J:
MCU 数据存储有多种方法:内置 Flash 可存程序和固定数据,EEPROM 适合频繁读写的小量数据;外接 SD 卡扩展容量存大量数据;通过 I²C/SPI 连接 FRAM,兼具高速与非易失性;也可利用电池备份 RAM 临时保存数据。需按容量、读写速度、功耗等需求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