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Keil编译出现Error:L6218E: Undefined symbol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25-03-26):
按照我之前发过的一个帖子,我们的工程从Modus导出到Keil上时应该能正确编译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3440148-1-1.html

但是这些都是官方的例程,如果想要在这上面进行修改配置,有以下方法:
1. 直接在Keil上进行代码的编写。
2. 在Keil安装我们的device configurator,但这个需要配置成standalone模式,要不然会出现冲突。
3. 使用我们的BSP assistant,打开导出的这个BSP,其中可以打开device configurator进行配置的修改。

下面介绍的是基于第三种方法修改配置的时候出现报错的解决方法。
修改完配置后保存,Keil中应该会提示reload project,就说明修改生效了,但是编译的时候出现下面的报错:
Error:L6218E: Undefined symbol

Keil找不到这几个函数的定义。因为我们的source里边没有‘cycfg_clocks’和cycfg_peripherals.c’文件,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个头文件添加。

这几个关联的文件在bsp的generatecode中可以找到。添加完之后应该是这样的:

完成之后编译应该就能通过了。

网友A:
很详细的解决方案,为工程师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