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mplab无法保存hi-tech picc编译器路径

楼主(2025-03-26):
用pic12f675时,RAM较小,就想把hi-tech c编译器升级成PRO模式,装卸MBPLAB软件过程中,出大问题了,结果picc与MPLAB就挂接不上了,win10台式机,找不到picc编译器了,哪位大侠遇到此问题,已经折腾好几天了,请微机老师也不行,希望给予帮助。

网友A:
MPLAB X IDE吗?可以自动关联的啊,或者在设置里修改

网友B:
以管理员模式运行。

网友B:
在这个地方设置

不错

网友C:
使用 Hi-Tech C 编译器并将其升级到 PRO 模式时的相关问题,可能是由于 编译器安装不完全、环境变量配置问题、MPLAB 和 PICC 配置不一致等原因。

网友D:
楼上的说法比较靠谱“使用 Hi-Tech C 编译器并将其升级到 PRO 模式时的相关问题,可能是由于 编译器安装不完全、环境变量配置问题、MPLAB 和 PICC 配置不一致等原因。”,还可以试一试管理员模式运行!

网友B:
应该是解决了,这个编译器还能激活吗,这个不是收费的吗

网友E:
把hi-tech c编译器升级成PRO模式

网友F(2025-11-10):
MPLAB 无法保存 HI-TECH PICC 编译器路径,可能是路径含特殊字符或权限不足。建议将编译器安装在无空格 / 中文的路径(如 C:\HT-PICC),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MPLAB,在 “Tools→Options→Compilers” 重新添加路径并确认。若仍无效,检查编译器版本与 MPLAB 兼容性,或重装编译器至默认路径。

网友G:
MPLAB 无法保存 HI-TECH PICC 编译器路径,可能因路径含中文 / 空格、权限不足,或编译器未正确安装。解决:将编译器装在纯英文路径;右键 MPLAB 选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在 “Tools→Options→Compilers” 重新添加路径并确认;若仍有问题,修复或重装编译器,确保版本与 MPLAB 兼容

网友H:
MPLAB 无法保存 HI-TECH PICC 编译器路径,可手动指定:打开项目属性→“XC8 Global Options”→“Compiler Toolchain for XC8”,点击 “Browse” 选编译器安装目录(如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若仍失效,检查权限,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MPLAB,或重装编译器至非系统盘,确保路径无空格 / 特殊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