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MC控件多通道ADC配置与校准

楼主(2025-03-27):
新唐MCU通常集成多通道的模拟到数字转换器,这使得它们非常适合用于需要多个模拟输入信号转换的应用,如传感器数据采集、信号处理等。以下是如何在新唐MCU中配置多个ADC通道、确保ADC转换的准确性以及如何进行校准的详细步骤。

1. ADC配置概述
新唐MCU的ADC是一个多通道的12位或更高分辨率的模数转换器。它可以支持多个模拟信号通道的同时采样,具体实现方法可以参考Nuvoton的MCU系列的参考手册。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配置多个输入通道并使用不同的转换模式来优化性能。

1.1 ADC通道选择与配置
大多数新唐MCU都配有多个ADC输入通道。这些通道通常连接到MCU的某些I/O引脚。配置时,你需要选择需要采样的通道,并在ADC模块中启用这些通道。

在新唐的MCU中,ADC模块的配置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启用ADC时钟:确保ADC的时钟源已启用。

配置输入通道:选择与ADC连接的具体I/O引脚。

选择转换模式:例如单次转换模式或连续转换模式。

设置采样时间:在一定的采样周期内进行多次采样,确保数据准确。

设置转换精度:通常ADC精度可以设置为12位、10位或更低,决定了转换的分辨率。

1.2 多通道ADC配置
在需要同时采样多个通道的场景中,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配置:

配置每个通道:

选择你要使用的每个ADC通道,确保它们连接到正确的GPIO引脚。

配置每个通道的输入电压范围、增益等。

轮流转换模式:

在连续模式下,ADC会自动切换到下一个通道并进行转换。每个转换完成后,会自动启动下一个通道的采样。

配置触发源:

配置ADC的触发源,可以选择定时器、中断、软件等方式来启动ADC转换。

读取转换结果:

每次转换完成后,ADC会将转换结果存储在数据寄存器中,你可以通过读取数据寄存器来获取结果。

示例代码:配置ADC多个通道
c
复制
编辑
void ADC_Init(void) {
    // 启用ADC时钟
    ADC->CTL |= ADC_CTL_ADCEN;

    // 配置通道0和通道1
    ADC->CHSEL |= ADC_CHSEL_CH0 | ADC_CHSEL_CH1;

    // 配置采样时间和转换精度
    ADC->SAMP |= ADC_SAMP_15CYC;
    ADC->CTL |= ADC_CTL_12BIT; // 12位精度

    // 启动ADC
    ADC->CTL |= ADC_CTL_ADSTART;
}

void ADC_Read(uint8_t channel) {
    // 选择通道
    ADC->CHSEL = channel;

    // 开始转换
    ADC->CTL |= ADC_CTL_ADSTART;

    //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 (ADC->CTL & ADC_CTL_BUSY);

    // 读取转换结果
    uint16_t result = ADC->DATA;
}
2. ADC采样率与输入电压范围
2.1 采样率设置
采样率是指在单位时间内ADC进行数据转换的次数。采样率与ADC的时钟频率和采样时间有关。你可以通过调整采样时间和ADC时钟来优化采样率。

采样时间:一般来说,ADC的转换时间由采样时间和分辨率决定。例如,12位分辨率的ADC每次转换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根据输入信号的频率,可以调整采样时间。

ADC时钟:ADC的时钟源通常来自外部时钟源或MCU的系统时钟。时钟频率的提高可以增加ADC的转换速率,但也可能导致功耗增加,因此需要权衡。

2.2 输入电压范围
新唐MCU的ADC输入电压范围一般会受到参考电压的限制。典型的输入电压范围包括0到Vref,Vref通常是MCU的电源电压。你可以通过配置参考电压来改变ADC的输入范围,例如,选择外部参考电压源来扩展输入电压范围。

输入电压范围:大多数新唐MCU的ADC支持单端输入和差分输入模式。

参考电压:一般可以选择内部或外部参考电压源,具体取决于你的系统需求。

2.3 例子:配置采样率和输入电压
c
复制
编辑
void ADC_Configure(uint32_t sample_time, uint32_t vref) {
    // 设置采样时间
    ADC->SAMP = sample_time;

    // 设置参考电压
    if (vref == EXTERNAL_VREF) {
        ADC->CTL |= ADC_CTL_VREF_EXT;
    } else {
        ADC->CTL &= ~ADC_CTL_VREF_EXT;
    }
}
3. ADC校准过程
ADC校准是确保转换结果准确性和稳定性的关键步骤。新唐MCU一般会提供内置的校准功能,用户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校准:

选择校准模式:通过特定的寄存器配置选择启用内置校准。

校准过程:通常可以使用已知的参考电压源来校准ADC的零点和增益误差。

校准数据存储:一些新唐MCU会在内部存储校准参数,在启动时加载校准数据以提高准确性。

3.1 校准步骤
在启动时进行自动校准。

使用已知的标准电压源进行校准,例如使用1.0V或3.3V作为参考电压。

确保校准后ADC输出稳定、准确。

3.2 校准函数示例
c
复制
编辑
void ADC_Calibrate(void) {
    // 启动ADC校准
    ADC->CTL |= ADC_CTL_CALSTART;

    //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 (ADC->CTL & ADC_CTL_CALBUSY);

    // 检查校准状态
    if (ADC->STATUS & ADC_STATUS_CALDONE) {
        // 校准完成,读取校准结果
        uint16_t cal_value = ADC->CALDATA;
    }
}
4. 总结
新唐MCU的ADC配置与校准过程涉及选择适当的采样率、设置输入电压范围、配置多个通道、以及进行ADC校准等步骤。在实际应用中,通过合理配置ADC参数和进行校准,可以确保ADC转换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提高系统的性能。

网友A:
校准参考是GND和VDD吗

网友B:
配置过程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包括选择通道、配置精度、设置转换模式等。

网友C(2025-04-26):
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新唐MCU中ADC的配置和校准过程,对于需要进行多通道数据采集的项目来说非常有帮助。

网友D(2025-08-28):
新唐 MCU 多通道 ADC 配置:先使能 ADC 时钟,配置引脚为模拟输入,设置扫描模式与通道序列。校准需执行内置校准程序,记录各通道偏移值;采样时结合偏移补偿。可开启 DMA 减少 CPU 负载,软件定时触发或外部信号触发采样,确保多通道同步 / 异步采集精度。

网友E:
新唐 MC 控件多通道 ADC 配置,先启用时钟,选定通道并配置模式、采样时间、精度等;校准则选择模式,用标准源校准,存储参数以保障转换精准 。

网友F:
新唐 MCU 多通道 ADC 配置:先使能 ADC 时钟,配置引脚为模拟输入,设置扫描模式与通道序列。校准需先复位 ADC,执行自校准程序,存储校准值。可通过读取内部参考电压校准系统误差,或外部基准源校准,提升多通道一致性与精度。

网友G:
新唐 MCU 多通道 ADC 配置:先使能 ADC 时钟,配置对应 IO 为模拟输入,设置扫描模式与通道序列,选采样时钟和转换时间。校准需执行内置校准函数,或通过读取基准电压计算偏移量,在中断 / 轮询中读取各通道值并补偿,确保多通道采集精度一致,适用于多传感器数据采集场景。

网友H(2025-10-04):
配置:初始化 ADC 时钟,选多通道扫描模式,设置采样时间。配置对应 GPIO 为模拟输入,使能通道中断或 DMA。校准:复位 ADC 后,启动自校准,等待校准完成。读取校准值存入寄存器,或通过软件算法,采集已知参考电压计算偏差,在测量值中补偿,提升各通道一致性。

网友I:
释放ADC模块的控制信号,准备配置寄存器。

网友J:
需要校准增益误差,可以手动进行。

网友K:
要扫描哪些通道、按什么顺序扫描、以及转换完成后如何通知

网友L:
只用了单通道,想扩展多通道

网友M:
新唐 MC 系列配置多通道 ADC:先使能 ADC 时钟,配置各通道引脚为模拟输入,设置扫描模式与转换顺序。校准需执行 ADC 校准程序,复位后触发自校准,存储校准值;或通过外部基准源,测量各通道误差并软件补偿,提升精度。

网友N:
支持多通道ADC采集。

网友O:
内部基准电压随温度变化,高精度应用建议使用外部基准

网友P:
可以使用定时器触发ADC转换。

网友N:
实现多通道自动转换的关键。使能 ADC->CR.SCANS 位后,ADC会自动按照通道号的顺序,对所有使能的通道进行一次转换。

网友Q:
MCU内部集成了一个校准电路,可以自动测量并补偿偏移误差。

网友R:
ADC对电源噪声敏感,建议在 VDDA 引脚附近添加 10μF 钽电容和 0.1μF 陶瓷电容

网友S:
ADC需要一个独立且稳定的时钟源,其频率不能过高

网友T:
ADC的转换结果是基于一个参考电压

网友U:
输入信号不超过参考电压范围

网友V:
消除输入为零时的输出偏差。

网友W:
ADC 的实际转换曲线与理想的线性曲线之间会存在一个固定的偏移。

网友X:
任何ADC都存在误差,主要分为偏移误差和增益误差。

网友Y:
新唐 M051 系列提供了内置的校准功能,主要针对失调误差。校准过程通常在系统上电后执行一次即可。

网友Z:
硬件自动校准

网友AA:
启动校准后,ADC内部会自动将输入切换到一个已知的内部参考点(通常是0V),进行一次转换,然后将测量到的偏移值存储在内部的校准寄存器中。后续的所有正常转换都会自动减去这个偏移值。

网友AB:
通过 ADCR0 寄存器的 OPMODE 位选择单次触发或连续扫描模式

网友T:
消除零点偏移 和增益误差 ,提高转换准确性。

网友AC:
通过 VREF+ 引脚接入精密参考电压

网友AD:
何时执行校准?

网友AE:
一个ADC模块只有一个核心转换器,但它可以通过一个模拟多路开关(MUX)连接到多个不同的输入引脚。

网友AF:
通过配置 ADC 的通道选择寄存器,可以让 ADC 依次扫描这些通道,或者手动切换

网友AG:
若需同时采集多个通道,需确保各通道对应的GPIO已正确映射至AD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