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PIC®/AVR®/dsPIC®产品] 我与dsPICEP产品的一段调试经历

楼主(2025-03-26):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这次论坛里面有一个关于超频讨论的话题,我突然想到了我之前的工作学习经历,这个经历与这个话题相关,那是很久之前了......

      那时我刚毕业,进公司之后,由于我的底子较弱,连焊接芯片都不会。我的领导帮我找了一个师傅,领导和师傅在我前期的工作学习过程中指点我颇多,我对此非常感谢。我相信如果我将来有机会和有能力帮助新人时,我也会像他们那样。

      有一天,我师傅收到了客户发来的邮件,客户反馈了他遇到的问题,希望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对于客户反馈的问题,我师傅迅速地找到了原因并提供了解决方法,他觉得这个问题比较特殊,让新人拿去练习,去模拟解决客户遇到的问题,可以帮助新人学会一些技能:(1)焊接电路板、(2)针对性地查询数据手册、(3)查看原理图、(4)软硬件调试和验证、(5)与客户沟通。我师傅拿来一个单片机板子和一些dsPIC33EP芯片,要求我去解决客户的问题。建议我在遇到麻烦时,如果努力半个小时仍然解决不了,可以请教他,避免时间的浪费。

      下面我想分享这个学习经历:

一、问题:
      “客户”在某公司的电机例程宏定义中设置了死区时间的大小,然而实际测得的死区时间却只有其中的一半,“客户”要求我们找到该问题的原因并提供其解决办法。

二、解决方法:
      1、首先需要复现该问题。
      2、如果能够复现该问题,则先从软件方面找问题,再从硬件方面找问题(因为硬件方面出现问题的概率要小得多)

三、解决过程:
      问题复现:
     考虑到客户用的是dsPic33EP,使用的是某公司官网的某个测试例程,而我现在手头上只有一块基于diPIC33FJ demo板(如图1)和少量dsPic33EP样片(如图2),所以我需要做的是:
      1、将demo板上的diPIC33FJ芯片取下,在原来的位置焊上dsPic33EP芯片。(因为PIC同系列单片机是Pin to Pin的)

图1 diPIC33FJ demo

图2 diPIC33FJ 芯片

      2、将示例程序移植成基于dsPic33EP的程序,编译无误后下载到单片机中使用示波器查看一对PWM中的deadtime。然后将客户所用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使用示波器查看一对PWM中的deadtime。

四、测试结果
      1、使用示波器观察到运行新版本官方示例程序的单片机RB14和RB15引脚输出的PWM波形的deadtime为1us(如图3所示),而宏定义中设也是1us由此可知示例程序中的deadtime宏定义与实际测量值无误。

图3 新版本示例程序测试的PWM deadtime

图4 新版本示例程序deadtime宏定义

      2、使用示波器观察到“客户”程序的单片机RB14和RB15引脚输出的PWM波形的deadtime为1us(如图5所示),而程序中的宏定义设置的是2us(如图6所示)。这明显不对

图5 “客户”程序测试的PWM deadtime

图6 “客户”程序deadtime宏定义

     3、通过查询官方参考手册到deadtime的计算公式(如图7所示),与“客户”程序中的计算公式不同(如图8所示),这是问题所在(客户计算漏了分频比参数)。

图7 官方参考文档的PWM deadtime计算公式

图8 “客户”程序的PWM deadtime计算公式

五、讨论
      官方示例程序可能也会更新,如果客户使用了官方提供的参考程序,那么在解决客户遇到问题的过程中,就不能仅仅只看官方的参考程序,还要看客户现有程序,有时对比着看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此外,分享测试过程中的一个小心得,就是disPIC系列单片机的Vcap引脚一定要就低ESR的电容,建议使用瓷片电容,这是因为disPIC单片机有一个片上稳压电源(1.8V为内核供电),高ESR电容会导致电源轨出现较大的纹波,从而导致锁相环无法稳定输出高频时钟给CPU。我当时在Vcap处焊接了一个电解电容,结果主频只能达到70MHz,而例程中使用的是最高主频,所以中途折腾了很久,还是我师傅引导我发现和解决这个问题的。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分享内容中难免存在不足,还请麻烦批评指正。

针对dsPICEP的死区时间仅为预设时间的一半的问题,作者通过复现故障找到问题根源,修复因忽略分频比导致的问题。

网友A:
边沿的剑锋毛刺是由于什么形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沿的剑锋毛刺是由于什么形成的

当时测量波形的时候,示波器探头的底线较长,没有使用弹簧引脚就近接地,所以导致测量的PWM有较大的尖峰

网友B:
:在焊接芯片时,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注意事项可以分享呢

网友C:
在对比官方示例程序和客户程序时,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呢

网友D:
如果客户程序中的计算公式没有问题,那还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死区时间不准确呢

网友E:
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类似问题时,一般先从硬件方面找问题还是先从软件方面找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类似问题时,一般先从硬件方面找问题还是先从软件方面找问题呢 ...

软件问题大一点

网友F:
在解决客户问题时,如何更好地与客户沟通呢

网友G:
通过调整功率来控制温度

网友H:
学习了,这些经验只有工作后才能积累到

网友I:
这个和超频似乎没多大关系

网友J:
mplab有没有U盘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mplab有没有U盘版本的?

这个应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和超频似乎没多大关系

与这个话题能扯上一点关系

网友:
这个开发也是用C语言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焊接芯片时,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注意事项可以分享呢

TQFP的要好焊一点

网友K:
非常精彩的分享,通过你的调试经历,我们可以看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你的师傅真是个不错的导师,能遇到这样的师傅真幸运。

网友B:
非常精彩的分享!通过实际案例学习是成长最快的方式之一,你的师傅真是个很好的导师。

网友L:
非常精彩的分享,通过实际案例学习技术总是最有效的方法。你的师傅真是个很好的导师,教会了你很多实用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