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CS5463死机

楼主(2025-03-26):
我们公司的一款板卡(使用工频变压器供电)在现场或者实验室打脉冲群的时候会偶发死机,有的时候通过reset引脚复位能恢复,有的时候短接一下晶振两根腿可以恢复。这是咋回事呢?

找到原因了,打脉冲的时候CS5463工作不正常目前是避免不了的(单片机确实没有死机,状态指示灯还能正常闪烁),只是有的时候程序会检测不到异常没有去重新初始化CS5463,短接晶振后CS5463彻底不工作触发单片机重新初始化CS5463

网友A:
会不会是打了脉冲之后,哪个电容形成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打了脉冲之后,哪个电容形成震荡了?

https://blog.csdn.net/bingZhagn/article/details/144267198这是测试方法,简单讲就是在一张桌子上铺一张铁皮作为参考地平面,铁皮上放一个10厘米高的木头盒子,然后把被测设备放在这个木头盒子上,然后被测设备的220V电源线插到脉冲发生器上,脉冲发生器会把相对于参考地平面的高压脉冲耦合进L、N以及PE上,看设备有没有某个地方对参考地平面放电。
我现在把能放电的地方都排查了,甚至把木盒高度加到30厘米,CS5463依然会死机。奇了怪了最娇气的ST单片机都没死机它竟然死机了。

网友B:
芯片电源的浪涌抑制能力。
尝试用金属屏蔽该芯片本体,看是否有改善。
该芯片是否有引脚走线很长,尝试对该引脚增加ESD元件。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芯片电源的浪涌抑制能力。
尝试用金属屏蔽该芯片本体,看是否有改善。
该芯片是否有引脚走线很长,尝试对该引脚增加ESD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