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能烧录,无法调试, 芯片无应答

楼主:
有没有大哥能帮忙看看,程序能烧录,无法进入调试
错误如下:
2025-03-26 20:28:58 芯片无应答
2025-03-26 20:28:58 启动调试失败,请确认是否同步了程序或其他调试条件。
可以正常烧录程序,调试项目的时候提示芯片无应答。是不是模式必须是DPI,但是从哪里设置呢?

楼主(2025-03-26):
刚发完帖子,就找到问题解决方案了。自己回复下,也为遇到同样问题的伙伴做个提示
项目首选项---项目型号/配置---3 模式与下载配置--模式配置选择ODMOD+NO_ISP 就可以了

网友A:
是不是将DPI调试引脚重映射到其他功能了?选择了ODMOD是将DPI 调试引脚的其他复用功能禁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