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0串口不能发送数据

楼主(2025-03-26):
在程序里实现了两个功能,ADC采集数据,串口发送数据
ADC采用DMA中断采集数据。
数据处理后用串口发送出去。
实际测试ADC采集正常,但是串口不能发送数据。

最后查找是因为ADC中断频繁,导致串口发送失败
在程序中将ADC中断注释掉,串口收发正常。
最终使用定时器读取ADC数据解决该问题
记录一下测试情况

网友A:
这个问题说明了 ADC 中断和串口发送的竞争,DMA 频繁触发可能会导致串口无法正常工作,定时器方式解决得很好!

网友B: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时,也通过定时器来间隔读取 ADC 数据,这样可以避免中断频繁冲突。

网友C:
频繁的 ADC 中断占用了 CPU 资源,影响了串口发送的时序,这种情况可以考虑调低 ADC 中断优先级。

网友D:
你使用 DMA 进行 ADC 采集,理论上 CPU 应该不怎么占用资源,这可能是 DMA 的传输方式和串口的发送逻辑冲突了。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碰到过,定时器轮询 ADC 确实能有效避免高频中断对串口的影响。

网友F:
我试过优化 DMA 的传输,减少每次传输的数据量,也能有效缓解中断过多导致的问题。

网友G:
通过定时器代替 ADC 中断是一种常见的解决方法,尤其是当你不需要实时采样时。

网友H:
如果需要实时传输数据,可以考虑 双缓冲 或 FIFO 来处理 ADC 数据和串口传输的冲突。

网友I:
你有没有检查过 DMA 和串口的优先级配置?调优这两个模块的优先级也可能有帮助。

网友J:
你的思路很正确,定时器读取 ADC 数据避免了高频中断,性能也得到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