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传统产品 (C500-, C166-, XC166-, AUDO1 系列)C161CS, C161JC, C161JI资源合集

楼主(2025-03-26):
产品手册
PSOC™ 汽车微控制器用于人机界面、智能传感和通用应用的汽车微控制器
文档全面介绍了其面向汽车人机界面(HMI)、智能传感及通用应用的产品线。该系列基于 ARM Cortex-M0/M0 + 内核,集成 5th Gen CAPSENSE™技术,支持电容 / 电感多模式感应,可实现手套触控、液体环境下的可靠操作。高压型号(如 HVMS/HVPA)直接兼容 12V 电池系统,内置 LIN/CXPI 物理层和 LDO,满足汽车电子小型化需求。安全方面,产品符合 ISO 26262 标准(ASIL B/C),集成硬件加密模块(AES/SHA),支持 ISO 21434 网络安全。生态系统提供 ModusToolbox™开发平台及丰富评估套件,涵盖触控屏、指纹识别、电池管理等场景,适用于车门控制、座椅占用检测、LED 照明等应用,兼具高性能与低功耗特性。

用户手册
指令集手册用于英飞凌 C166系列16 位单片微控制器
英飞凌 C166 系列 16 位单片机指令集手册(V2.0,2001 年 3 月)系统阐述了 C161K、C163、C167 等型号的指令体系,支持短、长、间接三种数据寻址模式及绝对 / 相对分支寻址,覆盖算术(ADD/SUB)、逻辑(AND/XOR)、位操作(BCLR/BSET)、跳转(JMP/CALL)等核心操作。手册详细定义了指令编码格式(如 0x00 对应 ADD),包含操作数类型(字 / 字节)、标志位影响及执行时序说明,特别强调原子操作(ATOMIC)与扩展指令(EXTx)的总线锁定机制。其寻址模式支持寄存器、立即数、直接 / 间接内存访问,通过 DPP 寄存器实现 24 位物理地址扩展,并提供硬件除法(DIV)与乘法(MUL)指令,满足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实时性场景需求。手册还包含条件码表、指令执行时间计算及安全编程注意事项,为嵌入式系统开发提供完整技术参考。

C161CS-32红/蓝C161JC-33红/蓝C161JI-33红/蓝16位单片微控制器
英飞凌 C161CS/JC/JI 系列 16 位单片机(V3.0,2001 年 2 月)专为实时嵌入式控制应用设计,集成高性能 16 位 CPU(最高 33 MHz 主频)与丰富外设。其 4 级流水线架构支持单周期指令执行,内置乘法 / 除法单元及位操作引擎,提供高效代码执行能力。外设包括双 CAN 控制器(符合 2.0B 规范)、SDLM 模块(J1850 Class B)、10 位 ADC、多通道捕获 / 比较单元及高速同步串口,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器件采用 128 引脚 TQFP 封装,支持 - 40℃至 + 125℃宽温范围,具备低功耗模式(Idle/Power Down)及灵活的时钟管理(PLL/SDD),满足严苛环境下的可靠性需求。其冯・诺依曼架构支持 16MB 线性地址空间,通过 X-BUS 扩展接口可集成专用外设,增强系统扩展性。

应用手册
汽车应用指南我们使汽车清洁、安全、智能。
英飞凌汽车应用指南(2021 年 1 月)聚焦清洁、安全与智能汽车解决方案,涵盖安全、车身、动力总成及电驱系统四大领域。安全应用包括支持 ISO 26262 的 AURIX™多核微控制器、3D 成像传感器及雷达芯片组,满足 ADAS 及主动安全需求。车身系统提供分布式控制模块与 LIN/LITIX™ LED 驱动方案,实现轻量化与低功耗设计。动力总成领域推出 48V 微混系统及高压 IGBT 模块,优化燃油效率与排放。电驱系统解决方案覆盖牵引逆变器()、DC-DC 转换器等,支持高效能量管理。安全方面,OPTIREG™电源管理与 TPM 模块确保车联网通信安全,符合 AEC-Q100 与 CC EAL4 + 标准。

应用文档
扫描C166系列微控制器中的问题CPU.21
英飞凌应用说明(V1.3,2001 年 5 月)针对 C166 系列微控制器中 CPU.21 问题(内部 IRAM 写入后使用 BFLDL/BFLDH 指令导致潜在错误)提出解决方案。该问题影响特定器件版本,建议通过 aiScan21 扫描工具分析已部署软件,支持 Intel hex 文件与定位图结合检测风险指令。工具可识别关键操作数地址范围,结合栈区、寄存器区等上下文判断指令安全性,输出诊断信息辅助修复。开发阶段推荐更新编译器(如 Keil/Tasking)或使用带检测功能的汇编器规避风险,同时提供 EPN 文档指导具体应对措施。工具包包含扫描程序、反汇编器及配置示例,可通过官网获取更新。

AP1602813:C166 系列第 21 版故障 CPU 扫描
AP1602813 是英飞凌(Infineon)针对C166 系列 16 位微控制器发布的应用笔记(Application Note),第 21 版。该文档聚焦于故障 CPU 的扫描与诊断技术,旨在帮助嵌入式开发人员定位和解决微控制器运行中的异常问题,如寄存器错误、时序冲突或硬件故障。核心内容包括:通过特定扫描算法检测 CPU 内部状态、分析故障代码执行路径、优化调试流程等。适用于嵌入式系统开发、芯片级调试及产品可靠性测试场景,尤其对 C166 系列(如 C166CS/C167CR)的寄存器配置、指令集特性及故障模式有针对性指导。文档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践案例,为工程师提供高效的问题定位工具与方**。

微控制器便签
英飞凌应用笔记(AP166201,1999 年 7 月)针对 C16x 微控制器同步串行接口(SSC)与 2.048 Mbit/s PCM 时分复用(TDM)接口的连接提供解决方案。通过外部中断检测帧同步信号(FSC)上升沿触发 SSC 初始化,并利用外围事件控制器(PEC)实现零 CPU 开销的数据传输。软件支持有反馈(PCMuCl)和无反馈(PCMuC/PCMuCo)两种模式,前者通过已知数据验证同步,后者通过定时器测量延迟补偿偏移。优化后 CPU 负载约 10%,采用 16 位解复用总线可提升效率。开发工具包包含 Keil uVision2 工程文件及 Hitex DPROBE 仿真支持,适用于电信系统中多线路集中传输场景,如 Pairgain 系统或 DAML 架构。

微控制器笔记
英飞凌应用笔记(AP242005,1999 年 7 月)针对 C500/C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晶体振荡器设计提供技术指南,涵盖振荡器反相器类型(Type_A/B/R/LP1/LP2/RTC1/ RTC2)与外部电路配置。文档重点阐述了基本模式与三次泛音模式下的电容、电阻选型原则,提出通过安全系数(SF≥2)评估振荡可靠性,并提供驱动电平计算方法。针对不同温度范围推荐了石英晶体型号(如 C167CR 系列),强调 PCB 布局需避免高频信号耦合,采用单点接地与屏蔽设计。对于 RTC 振荡器,建议使用 32.768kHz 晶体并匹配外部反馈电阻。该指南结合理**式与实测数据,帮助优化振荡稳定性与抗干扰能力,适用于工业控制与汽车电子等场景。

AP1605110:通过同步串行控制器(SSC)模拟异步串行通信(ASC)
AP1605110 这份文档聚焦于借助同步串行控制器(SSC)来模拟异步串行通信(ASC)这一技术。在某些硬件资源受限或特定应用场景下,直接使用 ASC 可能存在困难,该方法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文档详细介绍了利用 SSC 实现 ASC 功能的原理、步骤和相关配置参数。通过具体的代码示例和实际操作指导,帮助开发者在相关微控制器平台上完成模拟 ASC 的设计。此方案可应用于工业控制、通信设备等领域,有助于提升系统的灵活性和资源利用率。

SAB C161RI BB使用Keil编译器实现电源管理功能
针对 C161RI BB 微控制器,提供基于 Keil 编译器的电源管理功能实现指南。文档重点阐述通过解锁序列访问 SYSCON2/SYSCON3 寄存器的方法,强调使用_bfld_和_nop_等内部函数生成安全的汇编指令。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通过 C 语言控制 CPU 降频(SDD16_on/off)及外设电源管理(ADC/ASC0/SSC 等模块的开关),并通过硬件地址(如 SYSCON2=0xF1D0h)和位定义(UNLOCK 位)确保寄存器操作的准确性()。文档特别指出编译器可能引入的 EXTR 指令错误,建议通过插入_nop_指令避免指令流中断,并提供完整的头文件与函数实现代码,适用于工业控制等低功耗场景。

AP1605810:基于 Keil 的微控制器电源管理设计
AP1605810 聚焦于基于 Keil 的微控制器电源管理设计。此应用笔记适用于 ARM Cortex - M、C166 等多种架构微控制器。借助 Keil MDK,它介绍了从代码编写到调试仿真的开发流程,实现动态电压调节、多休眠模式管理等功能,可降低功耗、延长设备续航。能应用于工业物联网、可穿戴设备等场景,利用 Keil 的工具还能缩短开发周期,提高开发效率,为嵌入式系统电源管理提供有效方案。

AP16036C16倍PEC-降低自己的中断优先级
针对 C16x 微控制器的 PEC(外设事件控制器)中断优先级管理提出优化方案。文档指出,直接通过修改 PSW 寄存器的 ILVL 字段降低中断优先级可能导致高优先级中断延迟增加,例如在 PEC 传输后处理非关键任务时,需额外注意中断嵌套的影响。推荐采用间接方法:通过未使用的中断标志触发低优先级服务例程,避免在高优先级中断中长时间占用 CPU。示例场景中,将数据处理任务转移至低优先级中断,确保主程序及时响应更紧急的事件。文档强调需结合具体应用场景选择方法,权衡代码复杂度与实时性需求,适用于需动态调整中断优先级的嵌入式系统设计。

微控制器ApNoteAP163703
针对 C16x 微控制器的复位与启动配置提供技术指南,涵盖电源复位(PONR)、硬件复位(SHWR/LHWR)、软件复位(SWR)及看门狗复位(WDTR)等类型,强调通过 PORT0 引脚或 RSTCON 寄存器实现系统配置。文档详细说明不同复位类型下 PORT0 的采样时序与配置规则,提出下拉 / 上拉电阻计算方法以确保输入电平稳定,并讨论单芯片模式下的固定配置流程。适用于工业控制等场景,帮助设计者优化系统启动可靠性与灵活性。

将C166和C500微控制器连接到CAN
英飞凌应用笔记(AP29000,2004 年 2 月)聚焦 C166 与 C500 系列微控制器的 CAN 总线连接方案,涵盖硬件接口设计与软件配置。文档详细阐述了 CAN 协议数据帧 / 远程帧格式、位定时配置及错误处理机制,并针对 C167CR/C515C 内置 CAN 模块与 SAE 81C90/91 独立控制器提供具体实现指南。通过示例代码展示寄存器初始化(如位时序寄存器 BTR 配置)、消息对象设置(标识符掩码与数据长度控制)及中断处理流程,支持标准与扩展 CAN 模式。硬件连接方案包括 C167CR 直接驱动收发器及 C511/C513 通过 SAE 81C91 串行接口转接,强调总线隔离与终端电阻设计。适用于汽车电子等实时通信场景,帮助开发者优化系统可靠性与实时性。

英飞凌 C16x 微控制器的同步串行接口(SSC)连接至具有 32 个 8 位时隙和 8kHz 帧的时分复用(TDM)接口(脉冲编码调制总线)—— 软件实现
该文档专注于英飞凌 C16x 微控制器 SSC 与特定 TDM 接口的软件连接方案。此 TDM 接口有 32 个 8 位时隙和 8kHz 帧,常用于 PCM 通信。文档详细介绍软件层面的配置和编程技巧,以实现两者稳定连接与数据传输。涵盖初始化设置、数据收发处理及中断服务程序等内容。通过提供的软件方案,开发者能在 C16x 微控制器上实现高效的 TDM 通信,适用于通信设备、音频处理等领域。

AP16051模拟异步串行接口(ASIC)通过片上同步串行接口(SSC) 仿真
英飞凌应用说明(AP16051,2004 年 2 月)提出利用 C16x 微控制器的片上同步串行接口(SSC)模拟异步串行接口(ASC)的方案,支持半双工通信与最高 125KBaud 波特率。通过定时器与外部中断协作,实现 7-9 位数据帧(含奇偶校验与停止位)的传输与接收,硬件资源需求包括 2 个 I/O 引脚、1 个中断和定时器。软件架构包含初始化、数据处理及中断服务例程,在 16MHz 主频下,125KBaud 时 CPU 负载约为 10-12%。文档提供测试代码与性能分析,适用于需扩展异步通信接口的嵌入式系统设计。

勘误表
错误表V 1.2,2002-02-22
英飞凌 C161CS/JC/JI 系列 16 位单片机错误表(V1.2,2002 年 2 月)列出了该型号在功能、电气规范及文档上的偏差。功能问题包括 ADC 模块在特定模式下的意外启动(ADC.11)、CAN 模块可能发送无效远程帧(CAN.7)、SDLM 仲裁丢失导致数据重传异常(SDLM.3-5)等。电气参数偏差涉及输入滞后电压(DC.HYS.250)和低电压阈值(DC.VILS.1)。文档更新部分强调需重新初始化 CAN 模块以避免复位后寄存器内容不确定(CAN.9)。应用提示指出需注意 SSC 忙标志检测、PLL 模式下的唤醒问题(POWER.14)及振荡器看门狗与辅助振荡器的交互。该文档为开发者提供了问题描述与解决方案,适用于系统设计中的异常处理与优化。

错误表V 1.3,2002-06-20
英飞凌 C161CS/JC/JI 系列 16 位单片机错误表(V1.3,2002 年 6 月)列出了功能、电气规范及文档偏差。功能问题包括 ADC 模块在特定模式下的意外启动(ADC.11)、CAN 模块可能发送无效远程帧(CAN.7)、SDLM 仲裁丢失导致数据重传异常(SDLM.3-5)等。电气参数偏差涉及输入滞后电压(DC.HYS.250)和低电压阈值(DC.VILS.1)。文档更新强调需重新初始化 CAN 模块以避免复位后寄存器内容不确定(CAN.9)。应用提示指出需注意 SSC 忙标志检测、PLL 模式下的唤醒问题(POWER.14)及振荡器看门狗与辅助振荡器的交互。该文档为开发者提供了问题描述与解决方案,适用于系统设计中的异常处理与优化。

错误表V 1.0,2004年10月25日
英飞凌 C161JI/JC/CS-32RF 系列 16 位单片机错误表(V1.0,2004 年 10 月)详细列出了该型号在功能、电气规范及文档上的偏差。功能问题包括 ADC 模块在特定模式下的意外启动(ADC.11)、CAN 模块可能发送无效远程帧(CAN.7)、SDLM 仲裁丢失导致数据重传异常(SDLM.3-5)等。电气参数偏差涉及输入滞后电压(DC.HYS.250)和低电压阈值(DC.VILS.1)。文档更新强调需重新初始化 CAN 模块以避免复位后寄存器内容不确定(CAN.9)。应用提示指出需注意 SSC 忙标志检测、PLL 模式下的唤醒问题(POWER.14)及振荡器看门狗与辅助振荡器的交互。该文档为开发者提供了问题描述与解决方案,适用于系统设计中的异常处理与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