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PCB的焊盘附近的开孔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5-03-26):
耳机的充电器坏了,拆出来修看到这个PCB,很好奇焊盘附近为啥放钻孔?   请问此PCB器件焊盘上的开孔是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些都不是什么普通的钻孔!你没注意到它都分布在贴片元器件的两端且孔周留有导电的铜箔并与附近走线相连通?这是没上阻焊剂的备用“焊盘”!便于灵活采用带脚的直插式元器件来替代-焊装

网友B:
确实像是兼容插件的替代器件,不过这样对贴片非常不利,容易漏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像是兼容插件的替代器件,不过这样对贴片非常不利,容易漏锡

有网友表示还有散热的功效,感觉这种电路应该不会有如此考虑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网友表示还有散热的功效,感觉这种电路应该不会有如此考虑吧?

散热孔不会这么微小,也不会如此分布!这就是常见的插件焊盘备用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网友表示还有散热的功效,感觉这种电路应该不会有如此考虑吧?

就是个备用焊盘孔,俺有经验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