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2相4线或者4相5线(单极性)步进电机有没有能做到Trinamic的驱动的静音效果的算法

楼主(2025-03-26):
2相4线或者4相5线(单极性)步进电机有没有能做到Trinamic的驱动的静音效果的算法

网友A:
对于APM32系列微控制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实现类似的效果噢:

微步驱动:通过增加步进电机的步数(微步),可以使电机运行更平稳,从而减少噪音。
电流波形优化:通过调整电流波形,使电机在运行时的电流变化更加平滑。
PWM频率调整:通过调整PWM信号的频率,减少电机的振动和噪音。
不过具体的实现效果还是需要根据您的电机特性和应用场景进行调试和优化。如果您有更详细的应用需求或技术问题,欢迎提供更多信息哈,我们将尽力为您提供支持和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APM32系列微控制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实现类似的效果噢:

微步驱动:通过增加步进电机的步数(微步 ...

这个是理论,有没有这样的算法开源的?(非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