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传统产品 (C500-, C166-, XC166-, AUDO1 系列)C161K, C161O资源合集

楼主(2025-03-26):
产品手册
PSOC™ 汽车微控制器用于人机界面、智能传感和通用应用的汽车微控制器
文档聚焦面向人机界面(HMI)、智能传感及通用应用的产品线。该系列基于 ARM Cortex-M0/M0 + 内核,集成第五代 CAPSENSE™技术,支持电容 / 电感多模式感应,可实现手套触控、液体环境下的可靠操作。高压型号(如 HVMS/HVPA)直接兼容 12V 电池系统,内置 LIN/CXPI 物理层和 LDO,满足汽车电子小型化需求。安全方面,产品符合 ISO 26262 标准(ASIL B/C),集成硬件加密模块(AES/SHA),支持 ISO 21434 网络安全。生态系统提供 ModusToolbox™开发平台及丰富评估套件,涵盖触控屏、指纹识别、电池管理等场景,适用于车门控制、座椅占用检测、LED 照明等应用,兼具高性能与低功耗特性。

产品选型手册
微控制器口袋指南
专为汽车车身电子设计,涵盖 CYT2B7/CYT2B9 等型号,基于 ARM Cortex-M4F 内核(160MHz 主频),集成单核心与 FPU,支持 ASIL-B 安全等级。器件提供 1088KB 至 2112KB Code Flash、128KB 至 256KB SRAM,集成 54 通道 ADC、32/16 位 TCPWM 模块及丰富通信接口(CAN FD、LIN、Ethernet 等)。安全特性包括 eSHE 硬件加密模块(支持 AES/SHA)及硬件安全机制,适用于车门控制、LED 照明等场景,提供 LQFP-64 至 LQFP-176 多种封装,工作温度 - 40℃至 + 125℃,满足 AEC-Q100 标准。

产品描述
C161K/0基本16位微控制器
英飞凌 C161K/C161O 系列 16 位微控制器(文档 ID 1)属于 C166 家族,专为消费电子等成本敏感型应用设计,兼具高性能与经济性。器件基于 25MHz 主频的 16 位 CPU,采用 4 级流水线架构,支持单周期上下文切换与增强位操作指令,乘法(400ns)和除法(800ns)运算能力突出。片内集成 1-2KB RAM 及可编程外部总线接口(支持 8/16 位数据总线),提供多种封装选项(如 80 引脚 MQFP)。外设包括通用定时器(GPT1/GPT2)、双串行通道(USART/SPI)、看门狗及 63 个 GPIO,支持低功耗模式(Idle/Power Down),适用于电机控制、家电等场景。开发工具链完善,包含 C 编译器、实时操作系统及评估板,满足工业与消费类应用需求。

用户手册
C161V / C161K/ C161016位CMOS单芯片微控制器
全面介绍了这一系列 16 位微控制器。该系列基于冯・诺依曼架构,主频达 25MHz,运用 4 级流水线,多数指令能单周期执行,乘法和除法运算时间分别为 400ns 和 800ns。其集成了丰富外设,有通用定时器、异步 / 同步串行接口、看门狗等,还支持外部总线扩展。C161V 和 C161K 配备 1KB 内部 RAM,C161O 则有 2KB,且提供多种封装形式,工作温度范围为 0°C 至 + 70°C 或 - 40°C 至 + 85°C,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场景。手册详细阐述了指令集、寄存器配置、中断系统、电源管理等内容,还给出代码示例,助力开发者进行系统设计。

指令集手册用于英飞凌 C166系列16 位单片微控制器
系统阐述了 C161K、C163、C167 等型号的指令体系,支持短、长、间接三种数据寻址模式及绝对 / 相对分支寻址,覆盖算术(ADD/SUB)、逻辑(AND/XOR)、位操作(BCLR/BSET)、跳转(JMP/CALL)等核心操作。手册详细定义了指令编码格式(如 0x00 对应 ADD),包含操作数类型(字 / 字节)、标志位影响及执行时序说明,特别强调原子操作(ATOMIC)与扩展指令(EXTx)的总线锁定机制。其寻址模式支持寄存器、立即数、直接 / 间接内存访问,通过 DPP 寄存器实现 24 位物理地址扩展,并提供硬件除法(DIV)与乘法(MUL)指令,满足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实时性场景需求。手册还包含条件码表、指令执行时间计算及安全编程注意事项,为嵌入式系统开发提供完整技术参考。

应用手册
汽车应用指南我们让汽车清洁、安全和智能。
聚焦清洁、安全与智能汽车解决方案,涵盖安全、车身、动力总成及电驱系统四大领域。安全应用包括支持 ISO 26262 的 AURIX™多核微控制器、3D 成像传感器及雷达芯片组,满足 ADAS 及主动安全需求。车身系统提供分布式控制模块与 LIN/LITIX™ LED 驱动方案,实现轻量化与低功耗设计。动力总成领域推出 48V 微混系统及高压 IGBT 模块优化燃油效率与排放。电驱系统解决方案覆盖牵引逆变器、DC-DC 转换器等,支持高效能量管理。安全方面,OPTIREG™电源管理与 TPM 模块确保车联网通信安全,符合 AEC-Q100 与 CC EAL4 + 标准。

应用文档
扫描C166系列微控制器中的问题CPU.21
英飞凌应用说明(V1.3,2001 年 5 月)针对 C166 系列微控制器中 CPU.21 问题(内部 IRAM 写入后使用 BFLDL/BFLDH 指令导致潜在错误)提出解决方案。该问题影响特定器件版本,建议通过 aiScan21 扫描工具分析已部署软件,支持 Intel hex 文件与定位图结合检测风险指令。工具可识别关键操作数地址范围,结合栈区、寄存器区等上下文判断指令安全性,输出诊断信息辅助修复。开发阶段推荐更新编译器(如 Keil/Tasking)或使用带检测功能的汇编器规避风险,同时提供 EPN 文档指导具体应对措施。工具包包含扫描程序、反汇编器及配置示例,可通过官网获取更新。

AP1602813:C166 微控制器第 21 版问题 CPU 扫描应用指南
AP1602813 这份文档聚焦于 C166 微控制器问题 CPU 的扫描技术。C166 微控制器在工业控制、嵌入式系统等领域应用广泛,而遇到 CPU 故障时精准定位问题至关重要。该文档为第 21 版,提供了更新且更完善的扫描方法与策略。它详细阐述了如何通过特定软件工具和代码实现对问题 CPU 的扫描,涵盖故障检测流程、常见故障类型判断及相应的解决建议,助力开发者高效排查并解决 CPU 相关问题,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微控制器ApNoteAP166201
英飞凌应用笔记(AP166201,1999 年 7 月)针对 C16x 微控制器同步串行接口(SSC)与 2.048 Mbit/s PCM 时分复用(TDM)接口的连接提供解决方案。通过外部中断检测帧同步信号(FSC)上升沿触发 SSC 初始化,并利用外围事件控制器(PEC)实现零 CPU 开销的数据传输。软件支持有反馈(PCMuCl)和无反馈(PCMuC/PCMuCo)两种模式,前者通过已知数据验证同步,后者通过定时器测量延迟补偿偏移。优化后 CPU 负载约 10%,采用 16 位解复用总线可提升效率。开发工具包包含 Keil uVision2 工程文件及 Hitex DPROBE 仿真支持,适用于电信系统中多线路集中传输场景,如 Pairgain 系统或 DAML 架构。

微控制器便笺应用程序242005
英飞凌应用笔记(AP242005,1999 年 7 月)针对 C500/C166 系列微控制器的晶体振荡器设计提供技术指南,涵盖振荡器反相器类型(Type_A/B/R/LP1/LP2/RTC1/ RTC2)与外部电路配置。文档重点阐述了基本模式与三次泛音模式下的电容、电阻选型原则,提出通过安全系数(SF≥2)评估振荡可靠性,并提供驱动电平计算方法()。针对不同温度范围推荐了石英晶体型号(如 C167CR 系列),强调 PCB 布局需避免高频信号耦合,采用单点接地与屏蔽设计()。对于 RTC 振荡器,建议使用 32.768kHz 晶体并匹配外部反馈电阻()。该指南结合理**式与实测数据,帮助优化振荡稳定性与抗干扰能力,适用于工业控制与汽车电子等场景。

AP1605110:通过同步串行控制器(SSC)模拟异步串行通信(ASC)
AP1605110 介绍了利用同步串行控制器(SSC)模拟异步串行通信(ASC)的技术方案。在一些场景中,系统可能缺乏专用的 ASC 接口或需要更灵活的通信配置,此方案提供了解决途径。文档深入讲解了模拟的原理、SSC 的配置参数以及具体的实现步骤。借助示例代码和详细说明,开发者能够在相关微控制器平台上实现 ASC 功能模拟,增强了系统通信的适应性和扩展性,可应用于工业控制、数据传输等领域。

SAB C161RIBB使用Keil编译器实现电源管理功能
英飞凌应用说明(AP16058,2004 年 2 月)针对 C161RI BB 微控制器,提供基于 Keil 编译器的电源管理功能实现指南。文档重点阐述通过解锁序列访问 SYSCON2/SYSCON3 寄存器的方法,强调使用_bfld_()和_nop_()等内部函数生成安全的汇编指令。示例代码展示了如何通过 C 语言控制 CPU 降频(SDD16_on/off)及外设电源管理(ADC/ASC0/SSC 等模块的开关),并通过硬件地址(如 SYSCON2=0xF1D0h)和位定义(UNLOCK 位)确保寄存器操作的准确性。文档特别指出编译器可能引入的 EXTR 指令错误,建议通过插入_nop_()指令避免指令流中断,并提供完整的头文件与函数实现代码,适用于工业控制等低功耗场景。

AP1605810:基于 Keil 的电源管理方案
AP1605810 聚焦于运用 Keil 开发环境实现微控制器电源管理。在如今对设备功耗要求严苛的背景下,该文档提供了有效降低能耗的方法。它介绍了如何利用 Keil 工具进行电源管理代码的开发、调试,涵盖了低功耗模式配置、动态电压调整等技术。通过具体的代码示例和详细的操作步骤,帮助开发者在不同类型的微控制器上实现高效的电源管理,提升设备续航能力和稳定性,适用于各类电池供电的嵌入式系统。

C16倍PEC-降低自己的中断优先级
英飞凌应用说明(AP16036,2004 年 2 月)针对 C16x 微控制器的 PEC(外设事件控制器)中断优先级管理提出优化方案。文档指出,直接通过修改 PSW 寄存器的 ILVL 字段降低中断优先级可能导致高优先级中断延迟增加,例如在 PEC 传输后处理非关键任务时,需额外注意中断嵌套的影响。推荐采用间接方法:通过未使用的中断标志触发低优先级服务例程,避免在高优先级中断中长时间占用 CPU。示例场景中,将数据处理任务转移至低优先级中断,确保主程序及时响应更紧急的事件。文档强调需结合具体应用场景选择方法,权衡代码复杂度与实时性需求,适用于需动态调整中断优先级的嵌入式系统设计。

微控制器ApNoteAP163703
英飞凌应用笔记(AP163703,1999 年 12 月)针对 C16x 微控制器的复位与启动配置提供技术指南,涵盖电源复位(PONR)、硬件复位(SHWR/LHWR)、软件复位(SWR)及看门狗复位(WDTR)等类型,强调通过 PORT0 引脚或 RSTCON 寄存器实现系统配置。文档详细说明不同复位类型下 PORT0 的采样时序与配置规则,提出下拉 / 上拉电阻计算方法以确保输入电平稳定,并讨论单芯片模式下的固定配置流程。适用于工业控制等场景,帮助设计者优化系统启动可靠性与灵活性。

将C166和C500微控制器连接到CAN
英飞凌应用笔记(AP29000,2004 年 2 月)聚焦 C166 与 C500 系列微控制器的 CAN 总线连接方案,涵盖硬件接口设计与软件配置。文档详细阐述了 CAN 协议数据帧 / 远程帧格式、位定时配置及错误处理机制,并针对 C167CR/C515C 内置 CAN 模块与 SAE 81C90/91 独立控制器提供具体实现指南。通过示例代码展示寄存器初始化(如位时序寄存器 BTR 配置)、消息对象设置(标识符掩码与数据长度控制)及中断处理流程,支持标准与扩展 CAN 模式。硬件连接方案包括 C167CR 直接驱动收发器及 C511/C513 通过 SAE 81C91 串行接口转接,强调总线隔离与终端电阻设计。适用于汽车电子等实时通信场景,帮助开发者优化系统可靠性与实时性。

英飞凌 C16x 微控制器同步串行接口(SSC)连接至具备 32 个 8 位时隙和 8kHz 帧的时分复用(TDM)接口(脉冲编码调制总线)—— 软件实现方案
此文档主要围绕英飞凌 C16x 微控制器的同步串行接口(SSC)与特定时分复用(TDM)接口的软件连接方法展开。该 TDM 接口拥有 32 个 8 位时隙和 8kHz 帧,常见于脉冲编码调制(PCM)通信场景。文档详细说明了如何通过软件编程对 SSC 进行配置,以实现与 TDM 接口的稳定连接和数据高效传输。其中包含接口初始化、数据收发处理及中断服务程序的编写等内容,为开发者在相关通信系统开发中提供了实用的解决方案。

SAB C161V/K/O通过软件例程模拟异步串行接口(ASC)
英飞凌应用说明(AP16050,2004 年 2 月)提出利用 C16x 微控制器的片上同步串行接口(SSC)模拟异步串行接口(ASC)的方案,支持半双工通信与最高 125KBaud 波特率。通过定时器与外部中断协作,实现 7-9 位数据帧(含奇偶校验与停止位)的传输与接收,硬件资源需求包括 2 个 I/O 引脚、1 个中断和定时器。软件架构包含初始化、数据处理及中断服务例程,在 16MHz 主频下,125KBaud 时 CPU 负载约为 10-12%。文档提供测试代码与性能分析,适用于需扩展异步通信接口的嵌入式系统设计。

更多技术信息
C161KC161016位单片微控制器
英飞凌 C161K/C161O 系列 16 位微控制器(文档 ID 1)属于 C166 家族,专为消费电子等成本敏感型应用设计,兼具高性能与经济性。器件基于 25MHz 主频的 16 位 CPU,采用 4 级流水线架构,支持单周期上下文切换与增强位操作指令,乘法(400ns)和除法(800ns)运算能力突出。片内集成 1-2KB RAM 及可编程外部总线接口(支持 8/16 位数据总线),提供多种封装选项(如 80 引脚 MQFP)。外设包括通用定时器(GPT1/GPT2)、双串行通道(USART/SPI)、看门狗及 63 个 GPIO,支持低功耗模式(Idle/Power Down)。开发工具链完善,包含 C 编译器、实时操作系统及评估板,满足工业与消费类应用需求。

勘误表
错误表2001年3月30日/发布1.0版
英飞凌 C161K-LM 微控制器错误表(V1.0,2001 年 3 月)列出了该型号在功能、电气规范及文档上的偏差。功能问题包括 PWRDN 指令在 NMI 引脚高电平时可能导致 CPU 准空闲状态(PWRDN.1)、BFLDL/BFLDH 指令在内部 IRAM 写入后可能产生错误结果(CPU.21)。电气参数方面,FA/HA 步骤修正了 AC.t6.1、AC.t22.1 等时序规范偏差。文档更新强调需注意 SSC 忙标志检测,并提供软件替代方案。历史修订记录显示 HA 步骤修复了 BUS.17/18 等问题,新增增量接口模式支持。适用于工业控制等场景,帮助开发者优化系统稳定性。

错误表2001年3月30日/发布1.0版
英飞凌 C161O-LM/LM3V 微控制器错误表(V1.0,2001 年 3 月)列出了该型号在功能、电气规范及文档上的偏差。功能问题包括 PWRDN 指令在 NMI 引脚高电平时可能导致 CPU 准空闲状态(PWRDN.1)、BFLDL/BFLDH 指令在内部 IRAM 写入后可能产生错误结果(CPU.21)。电气参数方面,FA/HA 步骤修正了 AC.t6.1、AC.t22.1 等时序规范偏差。文档更新强调需注意 SSC 忙标志检测,并提供软件替代方案。历史修订记录显示 HA 步骤修复了 BUS.17/18 等问题,新增增量接口模式支持。适用于工业控制等场景,帮助开发者优化系统稳定性。

错误表1998年10月2日/版本1.1
英飞凌 C161V-L16M 微控制器错误表(V1.1,1998 年 10 月)列出了该型号在功能、电气规范及文档上的偏差。功能问题包括 DIVLU 指令算术溢出时未正确设置 V 标志(CPU.17)、中断重启乘法时可能引发栈下溢陷阱(CPU.11)、JMPR 指令后 PEC 传输异常(BUS.18)等。电气参数偏差涉及 RSTIN 上拉电阻范围调整(DC.RRST.1)及地址建立时间(AC.t6.1)和写信号时序(AC.t22.1)修正。文档更新强调需注意软件 / 看门狗复位时 P0L.0 的电平影响(RST.1),并提供跳变指令序列的规避方法。历史修订记录显示 HA 步骤修复了 BUS.17/18 等问题,新增增量接口模式支持。适用于工业控制等场景,帮助开发者优化系统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