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定时器延时函数失效

楼主(2025-03-26):
使用官方BSP中的延时函数时,实际延时远大于预期,且存在累积误差。

网友A:
误差有多大呢?官方使用的什么定时器计数方式。

网友B:
定时器的配置不正确,例如预分频器设置错误、重装载值设置不当等,都可能导致定时器无法产生预期的延时效果。

网友C:
软件bug吧可能是。

网友D:
定时器的时钟源不稳定或者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定时器延时函数失效。

网友E:
尽量减少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中的操作量,确保中断能够及时处理。同时,可以调整中断优先级,避免其他中断频繁打断定时器中断。

网友F:
定时器的时钟源配置是是否正确且稳定。如果时钟源不稳定,可以尝试更换时钟源或调整时钟源的配置。

网友F:
用软件循环延时。

网友G:
是软件延时还是硬件定时器延时,软件延时肯定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