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控制结构

楼主(2025-03-26):
1. 顺序结构:按照代码的书写顺序,逐行执行程序。这是最基本的程序结构。

2. 选择结构:根据条件判断的结果,选择执行不同的代码块。常见的选择结构有if语句和switch语句。

3. 循环结构:重复执行某段代码,直到满足某个条件为止。常见的循环结构有for循环、while循环和do-while循环。

网友A:
循环结构是重复执行某段程序代码的结构,直到满足某个终止条件为止

网友B:
顺序结构是最简单的程序控制结构,它按照程序代码的先后顺序依次执行,没有条件判断和跳转

网友C:
选择结构是根据某个条件是否满足来决定程序执行不同代码块的结构。其主要形式:包括if-else语句和switch-case语句

网友D:
选择结构用于需要根据不同条件执行不同操作的场景,如状态机实现、菜单选择、函数调用等。

网友E:
do-while循环:先执行一次循环体然后再判断条件,如果条件满足则继续执行循环体

网友F:
for循环通常用于已知循环次数的场景,通过初始化、条件判断、迭代器更新等步骤来实现循环

网友G:
结构类型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