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C语言的常量

楼主(2025-03-26):
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值不发生改变的量称为常量。

mtianyan: C语言的常量可以分为直接常量和符号常量。

直接常量也称为字面量,是可以直接拿来使用,无需说明的量,比如:

整型常量:13、0、-13;
实型常量:13.33、-24.4;
字符常量:‘a’、‘M’
字符串常量:”I love china!”
在C语言中,可以用一个标识符来表示一个常量,称之为符号常量。符号常量在使用之前必须先定义,其一般形式为

#define 标识符 常量值
#include <stdio.h>

#define POCKETMONEY 10 //定义常量及常量值

int main()

{

// POCKETMONEY = 12; //小明私自增加零花钱对吗?

printf("小明今天又得到%d元零花钱\n", POCKETMONEY);

return 0;

}

符号常量不可以被改变。

网友A:
常量是程序中固定不变的值,在程序执行期间不能被修改。C语言提供了多种方式来定义和使用常量

网友B:
可以直接写在代码中的固定值:
123      // 整型常量
3.14     // 浮点型常量
'A'      // 字符常量
"Hello"  // 字符串常量

网友C:
使用const关键字定义的变量,其值不可修改

网友D:
使用预处理指令定义的符号常量:
#define MAX_SIZE 100
#define PI 3.14159

网友E:
字符串常量:
双引号括起来的字符序列:"Hello"
自动以'\0'结尾
可以包含转义字符:"Line1\nLine2"

网友F:
还有常量指针:
const int *ptr;
int const *ptr;  // 等价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