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51单片机的IO口

楼主(2025-03-26):
C51单片机具有的I/O口分为输入口和输出口两种,其中输入口用于输入外部数据,
如开关状态、传感器数据等;输出口用于输出数据和控制外部设备,如LED、继电器、蜂鸣器等。
在C51单片机中,IO口的配置由P0、P1、P2、P3共四个端口组成,每个端口包含8个引脚可以作为输入或输出,
具有高低电平切换、中断触发等功能。

网友A:
P0口是一个8位漏极开路型双向I/O口,既可以用作地址/数据线,也可以用作一般的I/O口

网友B:
C51单片机 好久远的一个名词呀

网友C:
每个I/O口都由锁存器、输入缓冲器、切换开关、一个与非门、一个与门及场效应管驱动电路等部分组成

网友D:
当作为输入口时,若输入为高电平“1”,则相应的锁存器被置“1”;若输入为低电平“0”,则锁存器被置“0”。在读取输入数据时,有读引脚和读锁存器两种方式

网友E:
无论是P0、P2口的总线复用还是P3口的功能复用,内部资源都会自动选择,无需通过指令的状态选择

网友F:
准双向口作为输入口时,应先使锁存器置“1”,然后再读引脚

网友G:
P3口是一个带有内部上拉电阻的8位准双向I/O口,除了可作为一般的I/O口外,还具有多个第二功能,如P3.0(RXD)为串行数据接收端,P3.1(TXD)为串行数据发送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