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hardware peripherals是没加载出来吗

楼主(2025-03-26):
(无正文)

网友A:
图片呢,没上传啊,先保存电脑桌面在上传。

网友B:
你的图片挂了,加载,是在MCC里面吗,勾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C(2025-08-29):
从提示看,可能是硬件外设未加载。检查工程配置是否正确,外设驱动文件是否添加,路径是否无误。也可能是软件版本兼容问题,尝试更新工具或重新导入外设库。确保外设型号与工程设置匹配,重新编译工程看是否恢复。

网友D:
从描述看,若 hardware peripherals 未显示,可能是未加载。可能因驱动未安装、硬件未正确连接,或软件未检测到设备。也可能是软件版本兼容问题,或相关服务未启动。可尝试重新连接硬件、更新驱动、重启软件或检查设备管理器确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