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51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

楼主(2025-03-27):
C51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是用于测量时间和计数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C51单片机中,有两个定时器/计数器,分别是TMR0和TMR1,
他们可以通过编程实现各种不同的计数和计时功能。

定时器/计数器可以用来控制外部设备,其定时和计数功能可以让
外部设备按照预定时间或条件进行工作。

网友A:
C51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是用于测量时间和计数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友B:
TMOD 寄存器 控制定时器模式,TCON 寄存器 控制定时器启动、溢出标志;

网友C(2025-04-29):
51单片机主要是外设少功能其实还是比较强大的

网友D:
定时器的作用主要的进行定时操作

网友E:
在C51单片机中,有两个定时器/计数器,分别是TMR0和TMR1

网友F(2025-07-20):
一般C51 有 2 个 16 位定时器 / 计数器(T0、T1),通过 TMOD、TCON 配置模式与启停,用于定时、计数、PWM 生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