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单片机的几个周期介绍

楼主(2025-03-26):
时钟周期:也称为震荡周期,定义为时钟频率的倒数(可以这样来理解,时钟周期就是单片机外接晶振的倒数,如12Mhz的晶振,它的时钟周期就是1/12us),它是单片机中最基本的、最小的时间单位。在一个时钟周期内,CPU仅完成这一个最基本的动作

状态周期:它是时钟周期的两倍

机器周期:单片机的基本操作周期,在一个操作周期内,单片机完成一项基本操作,如取指令、存储器读写等。它由12个时钟周期(6个状态周期)组成。

指令周期:他是指CPU执行一条指令所需要的时间。一般一个指令周期含有1~4个机器周期。

网友A:
单片机的周期就是执行周期

网友B(2025-06-29):
单片机的周期主要包括:
时钟周期:晶振频率的倒数,是最小时间单位(如 12MHz 晶振对应约 83ns)。
机器周期:完成基本操作的时间,通常由若干时钟周期组成(如 51 单片机为 12 个时钟周期)。
指令周期: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不同指令周期数不同(如单周期、双周期指令)。
复位周期:单片机复位信号有效至完成初始化的时间,需满足最小脉冲宽度要求。
周期参数影响单片机运行速度和时序设计,是性能评估的核心指标。

网友C(2025-08-27):
单片机有振荡周期(时钟周期)、状态周期、机器周期、指令周期。振荡周期是基准,机器周期含多个振荡周期,指令周期为执行指令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