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两个 SPI 一个不正常

楼主(2025-03-27):
ST, DMA, DM, spi, pi
在 STM32G071RBT上同时使用 SPI1 和 SPI2

使用 STM32CubeIDE 代码生成和 LL 接口

两个 SPI 都使用 DMA 进行接收和发送。

SPI1使用通道2和3;SPI2使用通道4和5。

SPI1 工作正常,但 SPI2 不工作?

未收到通道 4 中断。

中断处理程序称为 “DMA1_Ch4_7_DMAMUX1_OVR_IRQHandler”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实现细节,按理两个SPI使用DMA收发应该可以;

仅这些信息真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实现细节,按理两个SPI使用DMA收发应该可以;

仅这些信息真不好说。

是的,有些问题在解决之前就是感觉莫名其妙

网友B:
STM32G071RBT 上 SPI1 和 SPI2 都需要分别配置 DMA 通道,并且要确保每个 SPI 通道都使用正确的 DMA 通道。

网友C:
DMA 通道优先级可能会导致某些通道无法获取足够的 CPU 资源。

网友C:
在 STM32G071RBT 中,DMA 控制器的配置可能还涉及到 DMAMUX 使能。

网友D:
你检查过 NVIC 里的 DMA1_Channel4_IRQn 使能了吗?看看 DMA_CCR 里的 TCIE(传输完成中断)有没有开启。

网友E:
SPI2 的 DMA 请求是否正确映射?在 DMAMUX 里检查 C4 和 C5 对应的 REQ 编号是否设置为 SPI2_TX 和 SPI2_RX。

网友F:
你的 DMA1_Ch4_7_DMAMUX1_OVR_IRQHandler() 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可能 DMAMUX 触发了 OVR 错误,导致 SPI2 的 DMA 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G:
试试手动清除 DMAMUX_CFR 里的 OVRIF4 标志位,然后重新启动 DMA 传输,看能否恢复正常。

网友H:
SPI2 的 DMA 传输模式是不是 Circular?如果不是,试试看改成 Circular,保证数据持续传输。

网友I:
你有在 SPI_CR2 里正确启用 SPI2 的 DMA 发送 (TXDMAEN) 和接收 (RXDMAEN) 吗?

网友J:
你 SPI1 和 SPI2 传输的 数据帧格式(DataSize)一致吗?不同帧格式可能影响 DMA 传输。

网友K:
你试过不用 DMA,改成 LL_SPI_TransmitData8() 和 LL_SPI_ReceiveData8() 直接发送/接收看看 SPI2 是否能工作吗?

网友L:
你的 DMA 缓冲区地址对齐了吗?检查 src 和 dest 地址是否是 16bit 或 32bit 对齐,以防 DMA 传输异常。

网友M:
试试单独启用 SPI2 的 DMA,先关闭 SPI1,看 SPI2 是否能正常工作,排除 SPI1 影响 DMA 资源的可能性。

网友N(2026-02-06):
PI 接口异常是嵌入式开发中很常见的问题,排查需要系统性地进行,优先核对硬件接线和SPI 基础配置(CPOL/CPHA、波特率、片选控制),这是 80% 的问题根源。

网友O:
引脚复用 / 重映射错了,时钟没开对,模式不匹配(CPOL/CP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