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用485与pc通讯总有几个不对的数据包

楼主(2025-03-26):
通讯很简单,pc下发指令,103回复adc转换的结果,没有协议,只是发两个字节的adc结果。误码现象是发送00 00时总夹杂一些80 00 或00 80。传输线一米五,波特率115200。仿真跟踪103发出的数据是正确的,接收端有错误。不知道是不是传输线引入的干扰?

网友A:
换质量更好的传输线,或使用带屏蔽层的RS485传输线。

网友B:
RS485转换器可能存在质量问题或配置不当。

网友C:
STM32F103的串口配置可能存在问题,如波特率设置错误、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不匹配等。

网友D:
不对么很正常啊,做CRC么把不对的撇掉,如果不对太平凡就要看下硬件是否稳定。

网友E:
波特率放低点试试?

另外线搞短点比较测试下;

网友F:
那你就加协议呗,这样也许会好一些

网友G:
传输线过长(1.5 米虽在 115200 波特率下理论可行,但未屏蔽或未双绞时易受干扰)

网友H:
终端电阻未匹配(RS485 需在总线两端接 120Ω 终端电阻)

网友I:
有可能是共模干扰(地线噪声导致电平漂移)

网友J:
STM32 RS485 收发器(如 MAX485)电源不稳定可能导致信号抖动

网友K:
建议楼主可以选择使用线性稳压电源(如 LDO)而非开关电源(DCDC)为 RS485 收发器供电

网友L:
若方向控制信号(DE/RE)切换延时不足,可能导致总线冲突或数据截断

网友M:
在发送完成后延迟 至少 1 个字节时间 再切换为接收(115200 波特率下 1 字节 ≈ 87μs

网友N:
STM32 UART 波特率误差过大可能导致误码(尤其是 115200 等高波特率)

网友O:
无校验机制时,干扰直接导致数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