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编译器为没有 生成 FPU 指令

楼主(2025-03-27):
使用 CubeMX 生成代码并将 DSP 库从 CubeMX 存储库复制到 project/Drivers 文件夹后
编译后提式:Compiler generates FPU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 without an FPU (check __FPU_PRESENT)
在 core_cm4.h 中, SOFTFP 已定义,因此 FPU_USED 将设置为 0。

#elif defined ( __GNUC__ )
#if defined (__VFP_FP__) || !defined(__SOFTFP__)
  #if defined (__FPU_PRESENT) && (__FPU_PRESENT == 1U)
   #define __FPU_USED    1U
  #else
   #error "Compiler generates FPU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 without an FPU (check __FPU_PRESENT)"
   #define __FPU_USED    0U
  #endif
#else
  #define __FPU_USED     0U
#endif

网友A:
也不知你用的什么IDE,其实也没啥复杂配置。

这篇文章参考下,基于ARM MDK IDE,涉及FPU应用的一些基本配置和注意点。

关于STM32浮点运算单元FPU的小话题

网友B:
编译器生成了需要浮点运算单元(FPU)支持的代码,但是目标芯片并不具备硬件 F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