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Nuvoton MCU的硬件加密功能应用

楼主(2025-03-27):
硬件加密模块概述
新唐MCU的安全功能包括:

AES(高级加密标准):支持128/192/256位密钥长度,适用于数据加密传输。

RSA(非对称加密):用于身份验证和密钥交换。

SHA(安全哈希算法):数据完整性校验,如SHA-1、SHA-256。

HMAC(哈希消息认证码):用于数据认证。

TRNG(真随机数发生器):用于生成加密密钥,提高安全性。

这些加密功能可加速计算,提高安全性,并减少CPU的计算负担。

2. AES加密与解密
AES是一种对称加密算法,适用于加密存储数据或网络传输数据。

2.1 初始化AES硬件
在新唐MCU中,AES硬件模块需要初始化并设置密钥模式。

c
复制
编辑
void AES_Init(void) {
    CLK->AHBCLK |= CLK_AHBCLK_CRPTCKEN_Msk; // 使能加密模块时钟
}
2.2 AES 128位加密
c
复制
编辑
void AES_Encrypt(uint8_t *input, uint8_t *key, uint8_t *output) {
    AES_Init();

    CRPT->AES_CTL = (AES_MODE_ECB << CRPT_AES_CTL_OPMODE_Pos) | // 设置ECB模式
                    (AES_KEY_SIZE_128 << CRPT_AES_CTL_KEYSZ_Pos) |
                    CRPT_AES_CTL_ENCRPT_Msk; // 启用加密

    memcpy((uint8_t *)CRPT->AES_KEY, key, 16);  // 设置密钥
    memcpy((uint8_t *)CRPT->AES_IV, input, 16); // 设置输入数据

    CRPT->AES_CTL |= CRPT_AES_CTL_START_Msk; // 启动加密
    while (CRPT->AES_STS & CRPT_AES_STS_BUSY_Msk); // 等待完成

    memcpy(output, (uint8_t *)CRPT->AES_IV, 16); // 读取加密结果
}
2.3 AES 128位解密
c
复制
编辑
void AES_Decrypt(uint8_t *input, uint8_t *key, uint8_t *output) {
    AES_Init();

    CRPT->AES_CTL = (AES_MODE_ECB << CRPT_AES_CTL_OPMODE_Pos) |
                    (AES_KEY_SIZE_128 << CRPT_AES_CTL_KEYSZ_Pos); // 启用解密

    memcpy((uint8_t *)CRPT->AES_KEY, key, 16);
    memcpy((uint8_t *)CRPT->AES_IV, input, 16);

    CRPT->AES_CTL |= CRPT_AES_CTL_START_Msk;
    while (CRPT->AES_STS & CRPT_AES_STS_BUSY_Msk);

    memcpy(output, (uint8_t *)CRPT->AES_IV, 16);
}
3. RSA加密与解密
RSA是一种非对称加密算法,适用于身份认证和密钥交换。

3.1 生成RSA密钥对
c
复制
编辑
void RSA_GenerateKey(void) {
    CRPT->RSA_MODE = CRPT_RSA_MODE_KEYGEN;  // 选择密钥生成模式
    CRPT->RSA_CTL |= CRPT_RSA_CTL_START_Msk;
    while (CRPT->RSA_STS & CRPT_RSA_STS_BUSY_Msk); // 等待完成
}
3.2 RSA加密
c
复制
编辑
void RSA_Encrypt(uint8_t *input, uint8_t *public_key, uint8_t *output) {
    CRPT->RSA_MODE = CRPT_RSA_MODE_ENCRYPT;
    memcpy((uint8_t *)CRPT->RSA_E, public_key, 256);
    memcpy((uint8_t *)CRPT->RSA_N, input, 256);

    CRPT->RSA_CTL |= CRPT_RSA_CTL_START_Msk;
    while (CRPT->RSA_STS & CRPT_RSA_STS_BUSY_Msk);

    memcpy(output, (uint8_t *)CRPT->RSA_N, 256);
}
3.3 RSA解密
c
复制
编辑
void RSA_Decrypt(uint8_t *input, uint8_t *private_key, uint8_t *output) {
    CRPT->RSA_MODE = CRPT_RSA_MODE_DECRYPT;
    memcpy((uint8_t *)CRPT->RSA_D, private_key, 256);
    memcpy((uint8_t *)CRPT->RSA_N, input, 256);

    CRPT->RSA_CTL |= CRPT_RSA_CTL_START_Msk;
    while (CRPT->RSA_STS & CRPT_RSA_STS_BUSY_Msk);

    memcpy(output, (uint8_t *)CRPT->RSA_N, 256);
}
4. SHA哈希算法
SHA用于数据完整性校验,常见算法有SHA-1和SHA-256。

4.1 SHA-256计算
c
复制
编辑
void SHA256_Calculate(uint8_t *input, uint32_t length, uint8_t *output) {
    CRPT->HMAC_CTL = CRPT_HMAC_CTL_START_Msk | (SHA_MODE_SHA256 << CRPT_HMAC_CTL_OPMODE_Pos);
    CRPT->HMAC_DMACNT = length;
    memcpy((uint8_t *)CRPT->HMAC_DATIN, input, length);

    while (CRPT->HMAC_STS & CRPT_HMAC_STS_BUSY_Msk);
    memcpy(output, (uint8_t *)CRPT->HMAC_DGST, 32);
}
5. TRNG随机数生成
c
复制
编辑
uint32_t Generate_Random_Number(void) {
    CLK->AHBCLK |= CLK_AHBCLK_TRNGCKEN_Msk; // 使能随机数发生器时钟
    TRNG->CTL |= TRNG_CTL_START_Msk;
    while (TRNG->CTL & TRNG_CTL_BUSY_Msk);
    return TRNG->DATA;
}

网友A:
硬件加密的是什么呢,是传输的数据还是固件本身

网友B:
可以用于数据加解密和通信加解密应用

网友C:
真随机数发生器能够通过商密认证检测吗?这个很不容易通过。

网友D:
在实际应用中,常见的RSA密钥长度是多少呢

网友E:
SHA哈希算法用于数据完整性校验,那SHA-1和SHA-256在性能和安全性上有何区别呢

网友F:
如何保证RSA密钥的安全存储呢

网友G:
那在实际应用中,还有哪些更安全的AES加密模式呢

网友H:
新唐MCU的硬件加密功能很强大

网友I:
对称加密:AES-128/192/256

网友J:
在工业控制系统中,使用硬件加密功能对通信数据进行加密,防止数据被窃听或篡改。

网友K:
高效能、低功耗,支持安全启动(Secure Boot)和硬件加密。

网友L:
对于连接到网络的设备,如智能电表、网络摄像头等,利用硬件加密引擎实现数据的加密传输。

网友M:
在数据传输或存储过程中,使用AES算法对敏感数据进行加密。
确保数据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不被窃取或篡改。

网友N:
通过硬件加密功能实现设备控制命令的加密传输,防止设备被非法控制。

网友O:
使用RSA或ECC算法进行数字签名和身份验证。

网友P:
提供详细的技术文档和应用笔记,帮助开发者快速上手。

网友Q:
对存储在Flash或RAM中的关键数据(如密码、密钥)进行AES加密。

网友R:
提供符合标准的真随机数,增强密钥安全性。

网友S:
硬件加密功能在芯片内部完成,避免了软件加密可能遭受的攻击,提高了系统的整体安全性。

网友T:
AES加密时,ECB模式和CBC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U:
新唐MCU的硬件加密模块里,AES加密的密钥长度有几种选择呢

网友V:
SHA-1和SHA-256在数据完整性校验上,哪个更安全

网友W:
HMAC在数据认证中,和SHA有什么不同

网友X:
数据完整性校验,如SHA-1、SHA-256。

网友Y:
RSA加密和解密过程中,密钥长度会影响加密速度吗?

网友Z:
使用AES-GCM对无线/有线通信(如Wi-Fi、蓝牙、UART)的数据流加密。

网友AA:
硬件加速模块显著提高加密和解密速度。

网友AB:
在物联网设备中,使用硬件加密功能保护设备通信和数据安全。
防止设备被攻击或数据泄露。

网友AB:
用于生成加密密钥和随机数,提高安全性。

网友Z:
硬件加密功能通常通过简单的API调用即可实现,无需深入了解加密算法的细节,降低了开发难度。

网友AC:
通过硬件加密功能对固件进行加密,防止固件被逆向工程或篡改。

网友I:
隔离密钥操作,避免密钥暴露于软件层。

网友AD:
提供安全的密钥存储和随机数生成功能。

网友AE:
支持多种加密算法,包括AES、SHA、HMAC、RSA和ECC。硬件加密加速器显著提高加解密效率,减少通过软件进行攻击的可能性

网友AF:
在物联网设备中,如智能家居传感器、工业无线遥控器等,使用新唐Nuvoton MCU的硬件加密功能对数据进行加密后再通过无线方式传输。

网友AG:
使用RSA算法进行设备身份验证

网友AH:
通过硬件加密引擎验证固件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防止固件被篡改或替换。

网友AI:
新唐提供完整的开发工具链,包括编译器、调试器和仿真器。

网友AJ:
专为物联网设计,具备1M Bytes双区块闪存,支持OTA更新和硬件密码加速器。

网友AK:
许多设备需要将数据存储在内部的闪存中,如消费电子产品中的用户设置信息、工业设备中的配置参数等。

网友AL:
提供安全的密钥存储区域,防止密钥泄露。

网友:
NuMaker-IoT-M2354开发平台适用于物联网设备,能够实时监测环境数据并通过安全的方式上传到云端

网友F:
这些加密功能确实可以提高数据安全性,减少CPU负担

网友AM:
SHA-256比SHA-1更安全,抗**能力强,但计算速度慢一些。SHA-1容易受到碰撞攻击。

网友AN:
在单片机中,使用AES加密算法保护关键数据,先确保数据安全存储,再通过AES加密模块进行加密处理

网友T:
这些加密功能确实可以提高数据安全性,减少CPU负担。AES加密和解密的代码示例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AO:
找款低功耗单片机,带安全启动和加密功能。

网友D:
这些加密功能确实可以提高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减少CPU负担。AES加密部分的代码示例很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AP(2025-04-27):
使用硬件安全模块存储RSA密钥,确保密钥存储在物理隔离的安全环境中,防止未授权访问。

网友AQ:
新唐MCU的硬件加密模块支持多种AES密钥长度。

网友AR:
常见RSA密钥长度是2048位,更安全的选择是3072位或4096位。

网友AS:
使用加密模块,对控制命令进行编码,像给命令加层“外衣”,确保传输过程不被外人识破,保护设备不被黑手操纵。

网友AT:
使用加密功能就像按按钮,简单方便,不用管加密怎么工作的。

网友AU:
单片机可以使用硬件安全模块来存储密钥,同时内置的随机数发生器可生成随机数

网友AV:
这些加密功能确实可以提高数据安全性,减少CPU负担。AES加密部分的代码示例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AW:
SHA-256比SHA-1更安全,因为SHA-256抗碰撞能力强,更难被**。

网友AX:
这些设备用闪存保存用户设置和配置,方便长期使用。

网友AY:
用硬件加密模块处理密钥,软件层不直接接触密钥。

网友AZ:
新唐的MCU确实有不错的硬件加密,保护数据挺安全。

网友BA:
密钥长度越长,加密和解密速度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