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PID 控制原理

楼主(2025-03-27):
PID 控制算法由三个部分组成:

P(Proportional,比例):当前误差的线性比例,对应控制量的调整。

I(Integral,积分):累积误差的累加,对应误差的长期补偿,减少稳态误差。

D(Derivative,微分):误差变化率的响应,对应系统响应速度和抑制超调。

PID 控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K p为比例系数,调节控制器对误差的响应速度。
K i为积分系数,减少稳态误差,提高控制精度。
K d为微分系数,抑制快速变化,减少超调。
e(t) 为目标值与实际值的误差。

网友A:
如何解决PID输出远大于执行设备的可调范围呢

网友B:
PID控制算法通过计算系统误差的不同表现,动态调整控制输出,以实现期望目标。

网友C(2025-04-26):
PID控制确实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控制算法,它能够通过调整比例、积分和微分三个参数来实现对系统的精确控制。

网友D:
PID 控制算法确实非常强大,它能够通过调整比例、积分和微分三个参数来实现精确控制。

网友E:
PID 控制算法确实非常强大,它能够通过调整Kp、Ki、Kd三个参数来优化控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