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编写PID控制算法

楼主(2025-03-27):
实现PID控制
编写PID控制算法

c
复制
编辑
typedef struct {
    float Kp;
    float Ki;
    float Kd;
    float prev_error;
    float integral;
} PIDController;

PIDController pid = {1.5, 0.05, 0.5, 0, 0}; // 设定PID参数

int16_t PID_Compute(int16_t target, int16_t actual) {
    float error = target - actual;
    pid.integral += error;
    float derivative = error - pid.prev_error;
    pid.prev_error = error;

    int16_t output = (int16_t)(pid.Kp * error + pid.Ki * pid.integral + pid.Kd * derivative);

    // 限制PWM范围
    if (output > PWM_DUTY_MAX) output = PWM_DUTY_MAX;
    if (output < 0) output = 0;

    return output;
}

网友A:
在一些系统中,可以限制积分项的最大值,以防止积分饱和现象。

网友B(2025-04-26):
这个PID控制算法的实现看起来是正确的,不过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考虑积分饱和问题,防止积分项累积过大导致系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