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主循环读取反馈值并执行PID控制

楼主(2025-03-27):
void main(void) {
    init_PWM();
    init_ADC();

    while(1) {
        speed_feedback = read_ADC();  // 读取电机速度反馈
        pwm_output = PID_Compute(TARGET_SPEED, speed_feedback);  // 计算PID输出
        PWM2H = pwm_output >> 8;  // 设置PWM高位
        PWM2L = pwm_output & 0xFF; // 设置PWM低位
    }
}

网友A:
嗯,挺好,有个问题,那个PID输出的结果远大于PWM执行的结果如何解决呢

网友:
PID函数分享一下啊,看看如何做

网友B:
PID算法最好调的就是三个参数值

网友C(2025-08-28):
主循环中,先读取传感器反馈值,计算与目标值的偏差。再按 PID 公式算比例、积分、微分项,求和得控制量。限幅后输出到执行器,延时或定时确保周期稳定。积分项需防饱和,微分可加滤波减少噪声影响。

网友D:
主循环中,先读取传感器反馈值,与目标值比较得偏差。按 PID 计算比例、积分、微分项,叠加得 PID 输出。输出经限幅后控制执行器,同时处理积分饱和。循环需稳定周期,平衡响应速度与稳定性,实现闭环精确控制。

网友E:
主循环中,先读取传感器反馈值(如位置、温度),与设定值比较得偏差。代入 PID 公式计算控制量(比例项响应偏差、积分项消除静差、微分项抑制超调),输出至执行器(电机、阀门等)。循环周期需稳定,可配合定时器确保控制频率,实现闭环调节。

网友F(2025-10-04):
主循环中,先定时读取传感器反馈值(如温度、转速),与目标值计算偏差。调用 PID 算法,根据偏差、偏差积分、偏差微分计算输出量。将输出量转化为执行器信号(如 PWM 占空比),驱动执行机构调整。循环执行,通过持续修正使反馈值稳定在目标值附近,需注意采样周期与 PID 参数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