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的编译器配置修改位置

楼主(2025-03-27):
工具菜单,选项,然后在下面选项卡

网友A:
原来在这修改,那就是没自动关联的可以在这里关联

网友B:
没注意过这个地方,原来可以自己修改啊

网友C:
有没有开源的PIC编译器。

网友D:
在系统环境变量中设置或修复 PATH

网友E(2025-08-29):
在 MPLAB X IDE 中,编译器配置修改位置:右键项目→Properties→在左侧选择 “XC8 (或对应编译器) Compiler”,可修改优化等级、警告等级等;选 “XC8 Linker” 可配置链接器选项;“Preprocessor” 可添加宏定义和包含路径。也可通过菜单栏 Project→Properties 进入相同配置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