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向内挖潜力,向外拓空间——MCU系统内存

楼主(2025-03-27):
现在很多企业的管理,动不动就将这么一句话挂在嘴边——向内要深挖潜力,向外要积极开拓新的空间。虽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不过这句话倒是非常适用于今天这个话题,那就是该如何使MCU系统有限的内存空间得到最大化利用。
结合管理们那句话,对于MCU系统内存空间来讲,首先要充分利用其内部自带的存储空间,通过软件编程手段将一些不必要且无需留存的数据进行自动清理,保证有限存储空间不被垃圾数据挤占;再者就是合理安排分配内存空间,尽量保证核心数据程序运行所需外,对所要面对的实时数据做定型判定,对于必须要保存的数据进行保留外,其它数据全部予以实时删除操作,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有限存储空间的“纯净”。
如果所要面对的数据过于庞大,内部存储空间无法满足,向外采用拓展存储器成了必然。这种操作无外乎采用线路板焊接式存储IC,或者是插拔方便的SD或者TF卡,以及现在非常普遍的U盘。不过这种操作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数据存储和读取速度要进行合理协调,避免影响数据采集读取存储运算等操作的速度;第二是要在程序中加入必要的嵌套,防止极端情况下外部存储器被热插拔导致的损害。

网友A:
合理规划内存,最好增加一个外部的存储空间。

网友B:
单片机应该都可以扩展内存和闪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应该都可以扩展内存和闪存的

那是必须的,否则就自带那点存储空间根本不够用。

网友C(2025-08-29):
向内挖潜力:优化代码减少内存占用,用压缩算法存储数据,复用内存块,利用 DMA 减少 CPU 缓存占用。向外拓空间:扩展外部 SRAM/Flash,通过 SPI、i2c 连接存储芯片,用 SD 卡等外部存储设备存大数据,平衡成本与性能,提升内存利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内挖潜力:优化代码减少内存占用,用压缩算法存储数据,复用内存块,利用 DMA 减少 CPU 缓存占用。向外拓 ...

期待坛友开帖专门讲解一下这方面知识,坛友绝对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