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每周分享】如何阅读烧录到单片机的Hex文件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曾经、现在和未来,PIC单片机在工业控制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少数量引脚的MCU,在传感器数据的采集、系统功耗的管理、中低速通信协议的转换、稳定可靠的自动化控制应用中,充当着协处理器的角色,有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在某些复杂工控主板上,总能找到一两颗PIC单片机......

在产品生产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失效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设计本身存在缺陷造成的,也有可能是供应商产品存在不良品,虽然PIC单片机的不良率控制在百万分之一的范围内,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没有。在检查PIC单片机本身问题的时候,有时会去排查FLASH失效的问题。
在没加密的情况下,可以使用MPLAB X IPE软件和对应的烧录工具将良品的Hex和不良品的Hex读出来,使用文件对比工具去分析,查看不良品读出Hex的异常。

IPE软件

相关的调试烧录工具

在Hex文件中,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几个重要的地址名称,分别是程序起使地址、中断入口地址、配置字起使地址,可以从数据手册相应的页面中找到。PIC单片机的Hex文件是由一行行Hex码组成,每一行Hex码的组成有着既定的规则。

Hex文件示例

每一行的Hex组成规则如下图所示,其中“:”是每行的起始字符,“11”是数据字节数,“aaaa"是数据的起始地址,”tt"是记录类型,“[dd....]"是数据字节。”tt"作为记录记录类型,又分为几种类型,其中,00是数据记录,01是文件结束记录,02是扩展段地址记录,04是扩展线性地址记录。

Hex文件组成规则

对于上述描述,举个例子,截取两行如下:
:020000040030CA
:0A000000FFFFFFFFFFFFFFFFFFFF00
第一行的记录类型是04,所以是扩展线性地址记录,那么第一行的地址30加上第二行的地址0000就是0x300000,这个是PIC单片机的配置字的起使地址,打开数据手册,可以找到如下图片:

FLASH地址段描述

但是想了解这一段Hex配置字寄存器具体配置信息,但又不想对着数据手册去查,可以将其导入到IPE软件中,查看相关的信息,如下图所示。配置字展示了设置的时钟、中断、看门狗、烧录模式等信息。如果要要查看和分析其它部分Hex,方法是类似的。

示例配置字部分信息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分享内容中难免存在不足,还请麻烦批评指正。

网友A(2025-03-27):
这工具还支持提取单片机内的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工具还支持提取单片机内的固件吗

没加密就可以

网友B(点评):
+1 加密不能导出

网友C:
用这个工具可以批量烧录吗

网友B(点评):
最简单自己弄个按键精灵就可以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想请教一下,这个按键精灵是什么呀?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B: 感谢,我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工具可以批量烧录吗

批量烧录估计要借助官方烧录器+外部的自动化控制设备

网友E:
批量烧录估计要借助官方烧录器+外部的自动化控制设备?你这是直接调用被人的软件拿来用还是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批量烧录估计要借助官方烧录器+外部的自动化控制设备?你这是直接调用被人的软件拿来用还是咋地? ...

这个要根据烧录器型号而定,如果是PM3可以批量烧录,如果是ICD3,可能需要将烧录状态指示引脚引出给外部设备进行判断,来帮助批量烧录。

网友F:
这个方法听起来很实用啊,那如果遇到加密的Hex文件怎么办

网友G:
正式产品没加密是不存在的。

网友H:
对于不同的单片机型号,Hex文件的组成规则会不会有所不同呢?需要分别学习吗

网友I:
文中提到的扩展线性地址记录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不同的单片机型号,Hex文件的组成规则会不会有所不同呢?需要分别学习吗 ...

具体单片机可能略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文中提到的扩展线性地址记录的作用是什么?

应该就是一种数据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式产品没加密是不存在的。

是的,大部分产品都会开启写保护,主要是方便客户分析Hex

网友J:
使用MPLAB X IPE软件读取Hex文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常见的错误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网友K:
文中提到的配置字寄存器具体配置信息很重要,那这些配置信息对单片机的运行有哪些具体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文中提到的配置字寄存器具体配置信息很重要,那这些配置信息对单片机的运行有哪些具体影响呢 ...

配置字不对,那么程序无法运行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文中提到的扩展线性地址记录的作用是什么?

不好意思,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去学习一下

网友L:
好好学习天天上线

网友K:
用MPLAB X IPE软件读取Hex文件挺方便的

网友M:
对于不同的单片机型号,Hex文件的组成规则真会有所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MPLAB X IPE软件读取Hex文件挺方便的

是的

网友N:
加密的hex文件需要先解密,解密后才能读取内容

网友O(2025-08-15):
引用 网友I:
文中提到的扩展线性地址记录的作用是什么?

提供32位地址的高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