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N32G43x系列芯片的功耗如何呢

楼主(2025-03-27):
N32G43x系列芯片的功耗如何呢

网友A:
N32G43x系列芯片的功耗表现优异,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适用于对功耗敏感的应用场景

网友B:
N32G43x系列芯片提供多种低功耗模式,包括:Run模式:正常工作模式,功耗随主频变化,例如在64MHz主频下功耗为60uA/MHz。Sleep模式:低功耗睡眠模式,功耗进一步降低。LP Run模式:低功耗运行模式,关闭部分外设以降低功耗。LP Sleep模式:低功耗睡眠模式,功耗低于Sleep模式。Stop模式:停止模式,功耗极低,例如Stop2模式下功耗为3uA,且支持快速唤醒。Standby模式:待机模式,功耗最低,例如Standby模式下功耗为1.5uA,所有备份寄存器保持,IO保持,可选RTC运行,8KByte SRAM2保持。

网友C:
芯片内置低功耗电源管理模块,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切换。

网友D:
低功耗外设,集成低功耗外设,如低功耗定时器、低功耗UART等,进一步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E:
时钟管理,支持内部RC或外部晶体时钟输入,可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时钟源,以降低功耗。

网友F:
复位管理,支持上电/欠压/外部引脚复位,以及双看门狗复位、软件复位,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G:
N32G43x系列芯片的低功耗特性使其非常适合工业控制:如电梯控制、工业自动化等,需要长时间稳定运行且对功耗有严格要求。

网友H:
可以用在5G通信设备上,一般需要低功耗以延长设备续航时间。

网友I:
低功耗不错啊,比如用在物联网设备,如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需要低功耗以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J:
可以用在消费电子,如智能家电、玩具等,需要低功耗以降低使用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