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N32G43x在使用I2C接口时,出现起始条件卡住、数据传输错误等问题。

楼主(2025-03-30):
  • 在使用I2C接口时出现起始条件卡住、数据传输错误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确保I2C总线的SDA和SCL线均正确连接上拉电阻(通常为4.7kΩ至10kΩ)。若电阻值过大或未连接,可能导致信号无法正确拉高,引发起始条件卡住。

网友B:
在初始化I2C模块时,建议先使用I2C_DeInit函数复位模块,确保其处于可控的默认状态。

网友C:
在长距离传输或高噪声环境中,可尝试减小上拉电阻值以增强信号驱动能力,或使用总线驱动器。

网友D:
检查I2C设备的电源和接地连接是否稳定,避免因电源波动导致信号异常。

网友E:
可以保证芯片电源与地正确连接,避免因漏接导致总线状态不稳定。

网友F:
若总线上挂载多个设备,需确保总线的驱动能力足够。若设备过多或上拉电阻过大,可能导致信号衰减或驱动不足。

网友G:
确保GPIO配置在I2C参数配置之前完成,以保证I/O口被正确映射到I2C外设。

网友H:
可以检查I2C总线的时钟速率是否与所有连接设备兼容。过高的时钟速率可能导致部分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I:
若从机设备处理速度较慢,可适当降低主机通信速率,或在读写操作中加入延时。

网友J:
中断与标志位处理,检查I2C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合理,避免因中断冲突导致通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