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驱动固态继电器是否要隔离

楼主(2025-03-27):
单片机驱动固态继电器是否要做信号隔离?

               tyw 注

tyw
不用了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内部是隔离的,一般不用再隔离一次

网友B:
不用的,固态继电器控制端基本上都是低压直流。

网友C:
固态继电器输入一般就是隔离的了,可以看其手册的说明。

网友D:
继电器有一定的隔离参数,要看看这个隔离电压满不满你的需求,如果不满足就要自行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