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IC KIT4支持其他厂家的ARM单片机调试烧录吗

楼主(2025-03-27):
PIC KIT4支持其他厂家的ARM单片机调试烧录吗?

网友A:
应该不支持,这个只能用于MPLAB X IDE,其他IDE好像不识别。

网友B:
PICkit 4 并不支持其他厂家的 ARM 单片机的调试和烧录,除非通过特殊的硬件适配或者第三方工具。对于 ARM 单片机,建议使用专门的调试工具,如 J-Link、ST-Link 等。

网友C:
PIC Kit4不支持其他厂家的ARM单片机调试和烧录。

网友D:
作为Microchip推出的调试编程工具,PIC Kit4主要针对Microchip自家的PIC和dsPIC系列单片机设计

网友E:
PIC Kit4是Microchip公司专为PIC和dsPIC系列单片机设计的调试编程工具,其核心功能是支持Microchip自家的8位、16位和32位MCU及MPU设备,例如PIC®、AVR®、SAM®和dsPIC®等。

网友F:
ARM架构与其他架构(如PIC架构)在指令集、调试接口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PIC Kit4未设计针对ARM的调试协议和接口支持

网友G:
PIC Kit4通过MPLAB X IDE实现调试和编程,该工具链仅支持Microchip的器件,无法直接兼容ARM的调试工具链(如J-Link、ST-Link等)。

网友H:
若需调试其他厂家的ARM单片机,建议选择对应厂商推荐的调试工具。

网友I:
PIC Kit4专注于Microchip自家产品,无法直接支持其他厂家的ARM单片机。若需调试ARM设备,应选择与目标芯片匹配的专用调试工具。

网友J:
估计不支持,不过一般microchip的芯片好像用pIc kit4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K:
不支持,不支持其他厂家的调试烧录

网友L:
你可试试jlink,但是我觉得不如用pic kit4给microchip调试

网友M:
可能有一些方法可以使用第三方的 软件工具 来进行调试,但这通常需要专门的配置

网友M:
如果你的项目涉及其他厂商的 ARM 微控制器,建议使用专门为该厂商设计的调试工具或调试器,以确保获得最佳支持和兼容性。

网友N(2025-08-29):
PICkit 4 主要针对 Microchip 自家的 PIC、AVR 等系列单片机,原生不支持其他厂家的 ARM 单片机调试烧录。虽其支持 CMSIS-DAP 协议,理论上可通过固件修改适配部分 ARM 器件,但需复杂配置,且稳定性无保障,不建议用于跨厂牌 ARM 芯片调试。

网友O:
PICkit 4 主要为 Microchip 自家 MCU/MPU 设计,原生支持 PIC、AVR、SAM 系列等。对其他厂家 ARM 单片机,需看是否兼容 CMSIS-DAP 协议,部分可通过固件修改或第三方软件尝试,但兼容性有限,功能可能不全,建议优先用原厂或通用调试器。

网友P(2025-11-17):
PICkit 4 主要为 Microchip 自家芯片(如 PIC、AVR、SAM 系列 ARM)设计,默认不直接支持其他厂家 ARM 单片机。虽可通过 OpenOCD 等开源工具尝试适配,但需复杂配置,且功能可能受限(如调试稳定性、烧录兼容性),建议优先用对应厂家专用调试器以保证可靠性。

网友Q:
现在支持了,前提是你要刷一下固件:
https://developerhelp.microchip.com/xwiki/bin/view/software-tools/programmers-and-debuggers/cmsis-dap/
可以把很多Microchip的工具转成标准的CMSIS-DAP 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