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25Q64ESIG芯片的价格如何?

楼主(2025-03-27):
GD25Q64ESIG芯片的价格如何?

网友A:
如果需要大量采购,可以和供应商谈一谈,说不定能拿到更优惠的价格

网友B(2025-05-09):
价格啊?那你去问问代理商吧

网友C:
估计国产的存储应该不会很贵

网友D:
这个没注意过,但你可以去淘宝询询价的

网友E:
其实直接去立创商城对比一下,一般看量最大的价格就知道能拿到的价格了

网友F:
GD25Q64ESIG芯片的价格因购买数量、采购渠道及市场供需情况存在差异,当前市场参考价格范围为1.35元至13.2元*币

网友G:
批量采购单价显著低于单件采购,所以得看你的量的

网友H:
不同电商平台及供应商定价策略存在差异

网友I:
市场行情波动可能导致价格短期调整

网友J:
我觉得这个价格好像不贵,淘宝一般我看过就很便宜

网友K:
直接找代理商吧,这样代理就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