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25Q64ESIG基本特性

楼主(2025-03-28):
1.存储容量:64Mbit,即8M x 8位组织。
2.接口类型:支持标准串行外设接口(SPI),以及双SPI和四SPI,提供更高的数据传输速度。
3.电源电压:工作电压范围为2.7V至3.6V。
4.时钟频率:最大时钟频率可达133MHz,支持高速数据读取。
5.工作温度:可在-40°C至+85°C的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

网友A:
该芯片具有较高的读写速度和较低的功耗,能够满足高速数据传输和低功耗设计的要求

网友B:
这款GD25Q64ESIG的存储容量和接口类型都很吸引人,尤其是双SPI和四SPI的支持,对于需要高速数据传输的应用来说是个好消息。

网友C:
GD25Q64ESIG是一种由GigaDevice(兆易创新)生产的NOR Flash存储器

网友D:
GD的NOR FALSH市占率好像挺高的吧,全球第几名来着。

网友E:
作为非易失性存储器,GD25Q64ESIG能够在掉电后保持数据不丢失,适用于需要长期保存数据的应用场景。

网友F:
它支持多种SPI模式和频率选项,可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进行灵活配置。

网友G:
它具有较高的读写速度和较低的功耗,能够满足高速数据传输和低功耗设计的要求

网友H:
在工业自动化系统中,GD25Q64ESIG可用于存储控制程序、参数设置和运行状态等信息,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