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25Q64ESIG封装与安装

楼主(2025-03-28):
  • 封装类型:SOP-8封装。
  • 安装风格:支持表面贴装技术(SMD/SMT)。

网友A:
标准封装:SOIC-8 (150mil宽度)

替代封装:WSON-8 (6x5mm) 可选型号

网友B:
信号完整性问题:

过长的CLK线可能导致通信失败(建议<10cm)

必要时在CLK线上串联小电阻(22-100Ω)

网友C:
引脚间距:1.27mm (50mil)
封装宽度:5.3mm ±0.1mm
封装长度:7.4mm ±0.1mm
引脚宽度:0.4mm ±0.1mm
引脚长度:1.05mm ±0.1mm
封装高度:2.35mm max

网友D: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6;      // 分频系数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 同步跳转宽度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14tq;  // 时间段1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5tq;   // 时间段2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网友E:
PCB设计建议:
/CS信号线应串联22-100Ω电阻(靠近MCU端)
VCC引脚附近放置0.1μF去耦电容(尽量靠近芯片)
对于高速应用(>50MHz),考虑阻抗匹配设计

网友F:
大容量连续写入时芯片会发热
必要时在底部添加散热焊盘(仅WSON封装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