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F103CBT6 SPI的CS提前拉高的问题

楼主(2025-03-27):
一个字节的数据没发完CS就拉高了。
芯片是GD32F103CBT6,使用STM32标准库。

配置:

void SPI2_Config(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内部NSS信号由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预分频值为2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用于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SPI_InitStructure);//初始化配置
  SPI_Cmd(SPI2,ENABLE);//使能或者失能SPI外设
}

void OLED_Send_1_Byte(u8 Data)
{
OLED_CS_Set_0;
SPI_I2S_SendData(SPI2,Data);
while((SPI2->SR & SPI_SR_TXE)==0);
OLED_CS_Set_1;
}

执行:OLED_Send_1_Byte(0x55);

网友A:
如果NSS没有正确配置为由软件控制,可能会导致在数据传输过程中CS信号出现异常

网友B:
数据完全发送后再拉高 CS 引脚。

网友C:
SPI通信对时序要求非常严格。如果在发送数据时没有正确等待传输完成就提前拉高CS信号,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不完整

网友D:
考虑使用中断或 DMA 来处理数据传输。

网友E:
在发送数据之前,应确保SPI接口已经准备好接收数据

网友F:
仔细检查控制CS信号的程序代码,确保逻辑正确

网友G:
两次数据传输之间,应确保CS信号在适当的时间点被拉低和拉高

网友H:
可以通过查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和参考设计来确认正确的配置方法

网友I:
当使用硬件SPI(NSS)或软件模拟CS时,可能出现以下情况:数据传输未完成时CS提前拉高:导致最后一个字节传输失败

网友J:
CS脉冲宽度不足,某些从设备需要最小CS保持时间

网友K:
多字节传输间隔CS抖动,连续传输时CS不应完全释放

网友L:
建议检查NSS模式设置,看看你是咋配置的,比如说自动NSS控制:硬件自动管理NSS信号,但可能不符合从设备时序要求建议大多数情况下推荐使用软件控制NSS

网友M:
检查SPI_FLAG_TRANS标志确保最后一位已移出

网友N:
从设备通常需要CS拉低后延时再开始传输,传输结束后保持CS拉低一段时间再释放

网友O:
连续传输时保持CS持续拉低,避免字节间隔出现CS抖动

网友P:
CS提前拉高问题会出现最后一个字节传输不完整可以在CS拉高前添加while(spi_i2s_flag_get(SPI0, SPI_FLAG_TRANS) == SET);delay_us(1); 保证传输完成

网友Q:
其实楼主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看看哪里波形有问题呗

网友R:
检查CS与SCK/MOSI的相对时序,确认从设备对CS时序的特殊要求

网友S(2025-05-31):
SPI_NSS = SPI_NSS_Soft时,你用手动控制CS,这样是正确的。